[家电] 电吹风电机不转,电热丝有发热

楼主(2022-10-11):
这个电吹风最初是转速变慢,有时不转。当时发现有个233电容坏了,因没该电容于是换了个104电容上去,正常工作了。但一个月后又出现停转问题。现在偶尔有转,少数电热丝发热,大都情况下不转不热。测了所有电容和二极管都是没有击穿的。我怀疑开关或者是那个黄色的安规电容可能坏了,这个坏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A:
给电机直接上12v左右的直流电试试看转不

网友:
先按楼上,再测第一段电阻线是否断了。这段是降压给电机用并发热的。

网友B:
检查与电机串联的电热丝是否发热,如果发热,一般是电机线圈烧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与电机串联的电热丝是否发热,如果发热,一般是电机线圈烧毁。

电机线圈烧毁的情况很少见,多数是电刷坏

网友:
电机电源就是分压后整流,测量电机引线有没有电压,有就是电机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电机直接上12v左右的直流电试试看转不

回去试试

网友:
估计电机碳刷废了

网友:
电机损坏了,别再试了,否则热量散不了,会直接把外壳烧化。

网友:
清理电刷,保养换向器

网友:
应该是电机坏了哦

网友:
这种电机不耐用的,要无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