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小米8一直重启, 是要刷机吗

楼主(2022-10-11):
有次把电用光就变成这样了。一直重启,8秒重启一次,像是电源键短路一样,,但试了一下手感很好,不像短路,

进兔子模式也是稳不住,几秒钟又重启一下,插上充电器也是一样

网友:
拿去换菜刀或是脸盆不错的

网友:
社区还有,专门有帖子发布的历史固件合集

网友:
双清也不行吗

网友:
怕是要换字库了............

网友A:
无端端卡的一般都是硬件损坏。。
尤其是emm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端端卡的一般都是硬件损坏。。
尤其是emmc

上次我有台红米手机用来发热点,把电用光,也是变成卡米,重新刷机就好了

网友:
米8现在用着卡不卡?

网友:
电池坏了吧,换块电池试试

楼主:
刚刚试了一下,变成反复重启了,进了兔子模式稳不住,一会儿又重启了,像是电源键短路了一样

网友:
我以前有台米4有次也这样,一直重启,开始也以为字库芯片坏了,拿给朋友修时他给重刷了一次就正常了,楼主可以先刷次看看。

网友:
米8应该用着还不错,虽然老但不算太差,我还用一台米6做备用呢

网友:
先双清试试,不行就刷机,再不行换脸盆

网友:
拆开,去掉前后摄像头再开机试

网友:
就是电源键短路,我的就是这样,售后10元一个电源总成,小米8电源键是通病

网友:
就是电源键短路,我的mi8就是这样,售后10元一个电源键总成,

网友B:
小米售后不给修了吗?为什么要自己猜?

网友:
我的小米还算健康

网友:
先从软维修开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米售后不给修了吗?为什么要自己猜?

早就过了保修期了。过了保修期刷机都要收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