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蓝牙智能报时闹钟改RX8025T

楼主(2022-10-11):
几年前买的可微信小程序蓝牙设置对时的智能闹钟

屏幕有点问题了,显示不全

拆开模块化设置,用可拆卸连接线

用8025T替换精振

芯片有打磨,不知道是啥

充电芯片

喇叭

网友:
看着做工还可以啊

网友:
这玩意做的还可以嘛,排线插件都正规呢,电池都还有螺丝固定

网友:
确实看着这板子做工还不粗,

网友:
做工比一般的闹钟要好一些。

网友:
看着做工还行可折腾一下

网友:
接插件,好拆

网友:
8025热度不减,这闹钟改完更准确了

网友:
以前使用过一个,好像精准度有点差,就放弃吃灰了。

网友A:
这小闹钟如果可以自动蓝牙对时就好了。

网友:
改后的效果怎么样?

网友:
改后测试一下看看,一天差多少,一周差多少?等你反馈。

网友:
该换手机了这个昏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小闹钟如果可以自动蓝牙对时就好了。

只能手动,自动的可以买米家的

网友:
看上去值得折腾一下。

楼主:
3天测试很准,没差一秒,一周后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