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烂尾的点焊机搞起来组装一组东成电扳20v电池

楼主(2022-10-11):
电扳搞好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44103
必须得配电池啊 还差个充电器哪位兄台赞助一个 在此谢过 哈哈 先把烂尾的微波炉点焊机搞起来

轻松烧断钢锯条钢条 电压没量 线径也没量
穷啊 找出个废品站交流接触器 触点还不通 拆开打磨了下

用电容加电阻放电 串联在接触器线圈里 24V接触器 12v电源轻松拿捏

二手电池组 没有仪器 随便组吧 反正放了几天自放电正常 有两节没电压的 顶了下安全阀都有四V左右电了 充电正常

硬铜线做的焊针

试验品

通用款电池盒到货

新款东成是不带MOS的

镍片薄的一P...

电池参数

装好开点

仔细看有一个电池负极有个焊锡点 那是我没有焊把一个人不好操作 让我爸给我按开关 我说点 他就点 结果我还没放好焊针 他给我来一下 烧个窟窿... 唉 没办法得堵上接着用 还不好焊 一加热冒泡泡 勉强堆了一坨锡 又不想再单买节电池了 就这样吧

全文完

网友A:
冒泡的电池漏气了吧

网友:
效果很好了  看那个焊接光滑

网友B:
冒泡泡的比较危险了,建议还是换一个比较好。。

网友C:
楼主通用盒子用起来怎么样?也想搞一个

网友D:
冒泡泡的电池也敢用,楼主是想上新闻?

网友E:
老友动作真快,已经完工了
保护板哪买的?

网友F:
这是个真英雄。注意安全。

网友G:
这业余下~自制设备~焊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看怎么样,学习学习

嗯 四个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冒泡的电池漏气了吧

漏了 闻到味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冒泡泡的比较危险了,建议还是换一个比较好。。

可以用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通用盒子用起来怎么样?也想搞一个

用是一样用 就一颗芯片 充电也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冒泡泡的电池也敢用,楼主是想上新闻?

你想上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友动作真快,已经完工了
保护板哪买的?

嗯 保护板是买的电池盒套件 拼多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个真英雄。注意安全。

焊起来等于已经与外界隔绝空气了 充放电有另外两节顶着呢 也不会温度失控 不会有问题

网友I:
样子不怎么样,能用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业余下~自制设备~焊的不错~!

只要后期不会振动开焊点就行 感觉稍稍有点时间短 焊点不太深

楼主:
引用 网友I:
样子不怎么样,能用就好

嗯 实用就好

网友:
一节冒泡泡了会影响整体性能。建议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