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10重装系统,怎么免费激活?

楼主(2022-10-11):
电脑现在的系统是win8,想升级win10试试

网友:
原先是激活的吗?
如果是,记下KEY,重装后用KEY 激活

如果原先不是WIN 10系统,那么一个是KMS激活

或者图省事干脆淘宝上10块钱买个KEY 激活

网友:
数字 kms38 都可以

网友:
原来的win8是原版系统

网友:
激活时关闭自带的安全防护

网友:
win8直接升级win10,就是激活状态

网友:
可以选择自动激活的版本安装,这样就不要再激活了

网友:
百度搜"HEU_KMS_Activator_v26.1.0",
超强激活工具。

网友:
升级不用重新激活吧,我也是从win8升级到win10,近期又升win11,没要我重新激活,一直都是已激活状态。

网友:
自己找个KEY,网络激活呀!

网友:
淘宝买个key

网友:
这个可以很多的方法

网友:
二行命令搞掂,在CMD下
slmgr /skms kms.03k.org 回车
slmgr /ato 回车

网友:
二行命令搞掂,在CMD下
slmgr /skms kms.03k.org 回车
slmgr /ato 回车

行吗?

网友:
把路由器刷成带kms服务功能的就行了。

网友:
下个激活软件搞定

网友:
激活软件很多,随便一个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