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非隔离型非标POE分离模块

楼主(2022-10-11):
    非隔离型非标POE分离模块
  给自家摄像头集中供电(非标POE供电),电压太高,在摄像头输入端加一个非隔离板子,把高压降压到12V给摄像头供电。
非隔离降压板采用杰华特DCDC芯片JW5116F,最高输入电压40V,输出电流3A(实测带载2.5A测试,芯片发热严重,)考虑到摄像头最大电流不到1A,不担心这个发热问题了。
DC电源转换效率大约94%。
板子很简单就不画原理图了,直接调封装画PCB。
工作原理:非标POE交换机通过网线接到非隔离板子上面把,网线数据和电源分开之后接摄像头。
外观丑陋,实用就行
可能很多人会说,为什么不直接搞一个标准POE交换机搞定,何必搞这么麻烦呢,确实可以这样做,但是价格贵点。
因为非标POE交换机也是自己DIY做的,芯片 物料打板都是免费打样,就是费点时间焊接罢了。废话太多了,直接上图!!

网友A:
我家用是网线直接供电12V,用粗点的6类网线,也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用是网线直接供电12V,用粗点的6类网线,也能用

我家那个网线是很早前建房子安装超五类线,从交换机到摄像头大约30米的距离,12电压到摄像头端只有10V左右了,

网友B:
12v供电就算8芯全供电,线损也很大的,提高电压传输比较靠谱

网友:
以前19v十米四根线给百米二供电很稳
秋叶原的五类线

网友C:
输入电压最高阈值太低,并不兼容POE啊。。。。

网友:
非标就不要这么麻烦了,直接14v左右供过去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v供电就算8芯全供电,线损也很大的,提高电压传输比较靠谱

8口POE交换机也就80块。如果搞48v,还不如买标准POE。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电压最高阈值太低,并不兼容POE啊。。。。

非标搞来自己用的,

网友:
这样的话还可以千兆吗?

网友:
还可以这样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