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修块老主板 微星H55M-E33 网卡不识别

楼主(2022-10-11):
主板是亲戚不要送我的,在他手上吃灰多年,这年头1156已经不值钱,不像早几年,还能玩下
扫灰后上电能开机进系统,当时也没看是否所有硬件都正常,就直接去某淘撸了块X3450回来超频玩,找了块吃灰的128 SSD给它重装系统,装驱动时才发现没找到网卡
网上关于这块板的超频教程很多都说超频要关闭板载网卡,不然容易挂,超频时我是不信的(事后证明并不关超频的事),然而摆在眼前的却是真找不到网卡了,只能尝试修复
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我直接撸了两块IC回来更换(此时我还是相信教程的说法的)

但问题并没有解决,那只能找图纸,挨个工作条件测了

根据图纸,找到供电 VCC3 位置,电压正常

再测开启电压 3VSB_WAKE,不正常,看来是这里的问题了

再爬图纸,找到该电压是由5V待机经U31(up6107m8,丝印s17)  U30(NP-P5003QVG) Q71(NN-PHKD6N02LT)转换而来

先检测U31工作条件,发现EN脚没有开启电压

EN脚上拉10K电阻阻值正常

EN脚控制MOS没有短路并且没有开启电压

看来是U31挂了,某淘购得,更换后网卡恢复正常,BIOS启动项能显示网络启动选项,进系统后也能正常使用了

楼主:
手机上看着是坚向的图片怎么上传到论坛就变成横向的了

网友:
楼主好手艺,学习了,涨知识了。

网友A:
不错!能找到图纸的板子!

网友B:
我好多年前的电脑,H55主板,网卡故障,关机后开机,网卡正常,重启就找不到网卡,再重启又好了。经过多次试验,发现偶数次是没网卡的,奇数次正常,关机后重置。想不明白,直接给螃蟹单独供电,用了一段时间淘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能找到图纸的板子!

迅维是个好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好多年前的电脑,H55主板,网卡故障,关机后开机,网卡正常,重启就找不到网卡,再重启又好了。经过多次 ...

垃圾佬没钱玩11 12代的,只能捡点淘汰品玩玩了

网友:
会维修主板的人在我眼里是高手中的高手,主板也能找到电路图更是令我惊奇!

网友:
花的冤枉钱也不少

网友:
有资料,有思路,还有信心和耐心。

网友:
厉害
这才是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