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拆一个儿童玩具--电子存钱罐

楼主(2022-10-11):
还挺有意思的一款儿童玩具,家里孩子比较喜欢,就是喜欢乱按按钮,偶尔会不知觉的就把密码改了导致需要重置密码

电路和机构全在门上了

三节电池,按键板上的小孔没有重置功能,一会翻开电路板就能知道

一个电机靠转动方向不同,分别可以控制开门和进钞

按键板上有标示,但是外面小孔处并无对应的触点,只能拆开用镊子短接。因为是儿童玩具,也就不想改造了,就这样吧,再出问题再拆开处理。

一颗硬芯片,从线路走向可以分析是电机驱动

实际这块板子可实现的功能不少,但是基本功能够用了,就不给他们引出来。

传动就是靠电机方向转变,“甩”过来的。

完毕。

网友:
厉害了,大保险柜~

网友:
这个也就小女生能用,男孩子,呵呵..........

网友:
能自动卷纸币进去的保险柜

网友:
不错,拆解了解下保险箱

网友:
结构挺复杂,有2个触点传感器。零几年我见过简单的2进制密码笔记本,正确的位置按下才能打开。

网友:
这个玩具比较高级哟

网友:
领导的保险柜你敢动

网友:
这保险柜不错,让孩子从小养成存钱的好习惯。

网友:
这个儿童玩具存钱罐有点水平不错

网友:
玩具有点高级了,还不错

网友:
很好用,出厂有个默认密码,可以自己改,一换电池密码就重置了

网友:
同事的一个存钱罐,跟这一样,没法修,转轴断了。

网友:
挺好玩,迷你版的保险柜。

网友:
小女生能用

网友:
密码存在绑定里面吗?

网友:
牛屎集成度挺高的。

网友:
还真是有一点内味了,还会自动吞钱呢

网友:
可以偷儿子的存款

网友:
俗称电子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