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记录一次维修模拟监控的配件拆解

楼主(2022-10-11):
电梯摄像头懵逼的故障  网线230米 中间有接头  网线全通  接头重新接都没办法正常显示画面 最后无奈魔改

原装的监控模块  一根网线带四个模拟摄像头 模块用24v电源供电  接收端降压12v使用

品牌自定义的线序

模块的接线图  每个接口的用途

模块品牌信息  现在厂家还有 不过不做监控领域了

拆开后的样子

外壳是公模  导光柱只有几个有用

模块接收端  也就是降压模块

降压模块信息参数

拆解的模块内部

上面的两个模块就是一个模拟摄像头传输的全部配件 但是就是找不到不出图像原因  无奈只能魔改  下面是魔改配件

12v监控电源 从轿顶取电 给摄像头供电

拆开后的电路板  这玩意都是半斤八两

摄像头供电解决了  接下来就要解决传输问题   其实应该是双绞线模块很便宜  用这个浪费了 八路模块成对使用 用两根网线可以传输八路图像

最后用的就是一个模拟转网口的跳线  自制的  都是被逼了  制作前必须找出电源输出 不然回烧毁设备

网友:
四个摄像头

网友A:
那个网线盒子是用来供电的?

网友B:
你这个盒子还没修好呢?  看元器件很简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网线盒子是用来供电的?

对供电也传输图像  两根网线视频  六根网线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盒子还没修好呢?  看元器件很简单啊!

跟盒子没关系 就是出不来图像  很懵逼 最后无奈只能这样搞

网友:
现在的模拟监控少了,技术发展太快了。

网友C:
距离太远了,电压不够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距离太远了,电压不够了吧

跟电源没关系  轿顶取电也没图像   懵逼的很

网友D:
这种的应该寿命不长吧

网友E:
是不是有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有接触不良

网线内阻一开始80左右  找到接头 重新接线 内阻50左右 问题依旧  彻底懵逼 才这样折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的应该寿命不长吧

这样改不知道怎么样   不过这小区用这模块快十年了

网友F:
二百多米用双绞线传输模拟视频信号?这损耗也太大了吧,估计终端图像的色饱和度、对比度和高频细节都不太好了,这个距离应该用光纤视频传输器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二百多米用双绞线传输模拟视频信号?这损耗也太大了吧,估计终端图像的色饱和度、对比度和高频细节都不太好 ...

有带辅助电压的传输器,可以传送250米。

网友:
这个应该是比较古董了吧。都没见过

网友:
这是当年的双绞线传输器,原理是将摄像机的不平衡输出通过传输线变压器改为平衡输出,利用双绞线远距离传输,效果不好,但是不得不服中国人的聪明!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线内阻一开始80左右  找到接头 重新接线 内阻50左右 问题依旧  彻底懵逼 才这样折腾的  ...

非标网线,阻抗大,换铜线。200米不是问题。

网友:
网线连接好像是不能超过100米吧。

网友:
是模拟监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