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用外面的公共WiFi上网,https加密链接有没有被盗号的风险

楼主(2022-10-11):
手机有流量上限,用商家未加密的WiFi来上网,在HTTPS网页上输入的账号密码是否会被嗅探盗取?

网友:
HTTPS应该安全的吧?其实现在的账号基本都绑定手机了安全性也还好吧

网友:
ssh本身就不安全

网友:
想要保证安全,请拒绝使用手机

网友:
没问题,不要随便装什么证书就行

网友A:
不一定吧,我看fiddler就能抓取到部分https的数据包。
其实最主要是本地加密,在点确认登录时就对账号和密码加密,不明文传输

网友:
如果这个要连接的https网站是假冒的,你输入的账号就被盗了,应对措施:多输入几次不同的假账号,最后输真账号,如果假账号都提示错误,真账号输进成功,那应该是安全的

网友:
https的安全性是相对的,关键是你的数据包有没有被截取。

网友:
反正我是不敢随便连,除非知道是谁提供的认为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吧,我看fiddler就能抓取到部分https的数据包。
其实最主要是本地加密,在点确认登录时就对账号和密 ...

需要安装fiddler的证书才能抓https数据

网友:
不会吧,加密链接了,除非被直接劫持流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