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ABB DDA202;“电磁式”漏保才是真漏保! 雷力迅 “三大神器” 有用了~

楼主(2022-10-11):
自从发现厨房那路用的竟然是D20空开以后,研究一下漏保。

上次淘了正泰后据说“电磁式”更优秀,来吧,开玩儿。

楼主:
十多年前的工程 漏保看着也不错。

网友:
世达螺丝刀拧的abb漏保  锂电的角磨机首功啊

网友:
这下有的玩了

网友:
电磁式结构简单、灵敏度高
内部就像表面画的电路图一样。。。进出线、电磁铁、触点、脱扣机构,没了

网友A:
电磁式漏保因为没有电子零件,只有线圈磁铁和机械结构,所以稳定性要优于普通漏保,缺点是工艺复杂,成本高,
普通漏保的优点是灵敏度可以调节,而且技术难度低,成本低,而且要是用的优质零件的话,一二十年也没什么问题,我家的漏保也有十六年了,还好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磁式漏保因为没有电子零件,只有线圈磁铁和机械结构,所以稳定性要优于普通漏保,缺点是工艺复杂,成本高 ...

电磁式漏保,难点在哪?对什么元件要求高?

网友:
用的螺丝刀太短了,带电操作要注意

网友:
电线乱得出奇,直接上汇流排吧——价格不高,安全性好,看着也美观。
正泰最低端的昆仑系列和红色德力西,也是半斤八两。前些天买的正泰1P-C32,包邮才0.99

网友:
需要装这么多漏保吗?很占位置啊

网友:
我就总线和厨房卫生间装了漏保,其它懒得弄了

网友:
这么多空开  有些直接可以分离了各房间

网友:
这线接的,居然没打回头弯………………

典型的偷工减料啊

网友:
啧啧,都是高档货

网友:
都是ABB高挡空开

网友:
自己动手,工具还不少

网友:
电磁式漏保国产的最近几年才兴起的吧,以前都是进口的贵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磁式漏保,难点在哪?对什么元件要求高?

难点在利用漏电的感应到的30mA电流,驱动脱扣线圈产生的磁力来脱扣,脱扣线圈的成熟设计是利用永磁铁吸合加载,利用漏电产生的微弱电流让线圈产生斥力推动永磁铁脱扣,这个机构和脱扣机构都需要加工精度和优秀的设计,这样才能用很微弱的力量推动脱扣机构,坛子里有拆解,你可以看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
电磁式的漏电保护器可靠性高。价格贵。

网友:
电磁式的结构复杂,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