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62en开卡29f04t4AWCTH2/bga252,Do Pretest Fail错误

楼主(2022-10-11):
如题,偶然收到了4颗,29f04t4AWCTH2,bga252的,想着玩个骚操作上2262en
但是272的62en比较贵,152的却很便宜,之前有好几片,那就上转接贴252转152吧,
这个片子是16ce的,还需要缩ce,现在转接贴都有跳线直接干就好,一顿操作,完美识别
识别完了,开卡遇到问题了,一直卡75%,然后超时错误,看见之前有小伙伴也遇到一样的问题,最后不了了之。。。
群里问了下,有大佬指出是缓存有问题,从镁光换到三星,还是一样的错误,有大佬能帮忙指出问题吗?感谢

网友A:
现在才看到你是4贴,群里看到以为你是双贴,4贴超die了,把交错关了试试,还是不过就降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才看到你是4贴,群里看到以为你是双贴,4贴超die了,把交错给我关了!还是不过就降频! ...

flash clock已经降到100了还是不过,另外应该不是超die的,我单贴开也是这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才看到你是4贴,群里看到以为你是双贴,4贴超die了,把交错给我关了!还是不过就降频! ...

超啥die,760p的2T随便开都没问题

网友B:
这个问题,到目前还是个玄学问题,也就是BGA252的04T B16缩CE问题,我不知道是否所有的BGA252的intel 16ce颗粒缩成BGA152 8CE都会出问题,但是目前出现的情况就是,缩完CE后,ID变成2die的ID了,CE也少了一半,但是每个CE的第二个die就是访问不到
目前有几个不成熟的猜测,还在交流和实践中
1.首先是因为我曾经用微冷款的转接贴,BGA272侧不跳任何跳线,仅在BGA152侧用像04T L06的方法跳线开出过全容量,但是因为时间太过久远,无法考证是否是颗粒个体差异或是转接贴接法不同导致的,近期正准备通过微冷转接贴复现
2.暂且通过简单的测试发现微冷转接贴的几个VSP中,VSP0和VSP2是通的,VSP3,VSP1这两个跟VSP0,2都不通,3和1之间也不通,这4个和VSS都不通,这4个和VCC VCCQ也都不通
3.微冷转接贴中,272侧的VSP0,2和152侧的VSP1是通的,152侧的VSP0和4个272这边的VSP都不通,CE脚暂且没做详细测试
4.目前有个简单的不知正误的猜测,因为16ce的252和16ce的的132,差别就在于16ce的132,也就是04T L06B这种,另外多出来的8个CE是和前面的8个CE已经跳到一起了,只不过没有跳VSP脚缩CE而已,而252是本身就支持16ce,所以本身并没有把另外8个脚跳到和前面的8个CE脚一起,就导致缩CE后,第二个die访问不到
5.对于第4点中的132的04T L06B部分纯属推断,因为04T BGA132的就可以直接跳VSP开出来,02T 132和01T 132就不能,或许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也就是缩CE后,ID少了一半,但是实际上CE脚位没有少一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超啥die,760p的2T随便开都没问题

喵喵喵?问一下2t的760p板子和1t的一样吗,是缩了ce的ID还是64个1die的ID,760p板子上有原厂的缩ce跳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喵喵喵?问一下2t的760p板子和1t的一样吗,是缩了ce的ID还是64个1die的ID,760p板子上有原厂的缩ce跳线吗 ...

760p 2T显示的ID是缩ce后2die的id,总ce数量是32个。板子上肯定有原厂的缩ce跳线,但没细研究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到目前还是个玄学问题,也就是BGA252的04T B16缩CE问题,我不知道是否所有的BGA252的intel 16ce ...

感觉应该是转接帖的问题,没缩ce前连电脑可以直接认id,只要一缩ce就得要短接才能认到id,甚至不短接主控都认不到。。。。
我看论坛里面缩ce需要接三个sp0,sp1和sp2接vcc,但是这版转接贴只短了两个点来缩ce,会不会是这个问题

楼主:
更新一下吧,以帮助后来人
1,29f04t4AWCTH2这个颗粒不是那么好玩的,能不玩尽量不玩,如果碰巧有,建议上原生272的板子支持16ce的,这样不用缩ce直接开就好了,但只能双贴。
2,我的4个颗粒直接上的760p的板子,这个板子后面焊盘空的要补电容,对着1t版本的补就好了,关键是背面最下面有个0欧的电阻,这一颗电阻能够起到缩ce的作用,对,一颗电阻缩四个颗粒。。。不知道intel是怎么搞定的,缩完这个板子就能完美开2t了。。。。
但是这个板子是有胶的,很难搞,一个没注意就报废了一个(买了两个)
3,还有就是开卡的时候,62en开卡软件里面缓存要选nanya,否则开不过。。。别的就没啥了。只要焊接好了就可以了。
在这里鸣谢西装大佬。。。。

网友:
这个问题已经有解了,是转接贴问题,yuuta又更新了一个版本,最新的才可以开272缩CE的颗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