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就问,空开跳闸

楼主(2022-10-11):
请教,空气开关,跳闸问题

洗手间:昨晚开浴霸(两个灯,看红外灯写一个500W)20分钟就跳闸了还有两个灯不敢开了。还有一个电热水器100升的,都在这个空开上。

这个空气开关写C45N,C10。准备换一个大的空气开关,应该买多大好呢?
写的这些是啥意思呢?是10A电流啊?不懂。

先谢谢回复!

网友:
10A开关带浴霸和热水器小了    开关换多大得看线是几平方的    线小了开关大了会烧坏线的

网友:
热水器大概率是2KW的,浴霸也是2KW的,这样电流就好大了,最好分成两个空开,每个25A

网友:
  应该是 10A 意思  ……

网友:
  热水器 耗电量很大  最低 2500W

  拆开看看  估计线够  装修时候最低2平方单股铜丝  换个大一点空开

网友:
看到一个正泰

网友A:
主要看看这一路供电线径,如果是2.5平方毫米的单股铜线,就可以直接换成25A的最好带漏电保护的空开,因为在浴室。

网友:
换空开,要看电线,不能随意增大,卫生间建议2.5平方电线,25A空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看看这一路供电线径,如果是2.5平方毫米的单股铜线,就可以直接换成25A的最好带漏电保护的空开,因为在 ...

赞同你的建义,原来的10A太小了。

网友B:
检查线路,线路不行换电流大的开关也不行

网友:
分开走线最好,C10就是10A的,最大2KW,一般用到一半就行了,你这得有到3-4KW功率,最好25A以上的。

网友:
1、换空气开关要看电线粗细,材质, ……带载能力最好请专业人员看一下。
2、换一样的空气开关 ,浴霸和电热水器不要同时用
3、可能是空开本身坏掉了
4、用电安全比用电省事,来的重要吧

网友:
总功率>3KW了,换C25空开吧

楼主:
C10就是电流10安,谢谢各位,我懂了!

请教;C45N 是啥意思?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通过你们的讲解,懂了。

再请帮看看线的直径,感觉这线好像25A的空开,上去应该可以吧?

网友:
你这是4平方的铜线,带4KW没问题,也就20A没问题,换个25A或32A的空开就行,空开要留有一定的余量,以免经常跳闸,电线出问题的几率不多,大多是插座或接头部分容易出问题,有大负载的线路要仔细检查接头部分虚接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线路,线路不行换电流大的开关也不行

专业解答
支持一帖

网友:
空开电流值小了,换大的吧

网友:
C10就是10A的空开,C代表比较适合用在照明回路,如果是D的就比较适合用在电机回路.热水器直接换一个C20的好了

网友:
空开小了   才10A 热水器2KW电流就差不多10A了 加上500W浴霸  超过10A了  15分钟跳闸属实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