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想自己动手安装自动大灯+雨感,上网一搜,发现大众的雨感型号太多了

楼主(2022-10-11):
想自己动手安装自动大灯+雨感,上网一搜,发现大众的雨感型号太多了。车子是15款经典明锐(参数|询价),PQ35平台,BCM型号:1K0 937 086 AA 想咨询一下pq平台适用的雨感都有哪些型号,功能方面有什么差别。

网友:
同款车,还是手动挡,感觉汽车装这个意义不大,动动手不是很难吧!

网友A:
我觉得自动雨刷挺傻逼的,自动大灯可以。

网友:
别改了,没啥用,自动大灯基本只在隧道比较多的高速用,自动雨刷基本也比较弱智,大多数情况下还是用手动模式,况且15年的车了,应该习惯手动了吧

网友:
得换玻璃,低配的玻璃不支持雨感和光感

网友:
把车架号发给配件商,配件商都知道的

网友:
确实感觉自动大灯还行,自动雨刮感觉就没有大必要了

网友:
搭车问一下,深水宝上卖的自动大灯控制器用的光线传感器是不是都是光敏电阻?之前问过一卖家说他们家用的传感器不是光敏电阻,是比光敏电阻要好的传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自动雨刷挺傻逼的,自动大灯可以。

自动雨刷挺好用的呀。路上碰到洒水车啥的自动就刮了。

网友:
换车吧。最好的解决方法。这个折腾起来有点费劲啊

网友:
我也有个大众,也是带光感的,傻逼的是光感控制仪表背光,即进入隧道仪表背光灭了,要求你手动开启示宽灯,大灯。那么问题来了,既然都能做成这样了为什么不把光感信号接入BCM,大灯也是开关给信号到BCM,BCM再控制大灯点亮的,是不是有一点点脱裤子放屁的味道?

网友:
自动雨刷是刚需吗? 没你想象的好用 上次忘记关 进洗车机 把雨刷搞坏了
不需要自动雨刷的话 自动大灯去买个带光感的自动大灯开关就可以了 100以内 两分钟装好  无需改线

网友:
以前的车自动雨刮,自动大灯,车太老个人感觉没有必要,尤其大众斯柯达类型,麻烦

网友(2022-11-23):
有那种换个大灯开关就行的,开关上有根线带着传感器的,两分钟自己就能搞掂,最低成本也是最方便方案了。自动雨刷作用不大,我以前车是10款的明锐,自动雨刷作用感觉真不大,自动大灯还有用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