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路边捡的太阳能草坪灯

楼主(2022-10-11):
拆路边捡的太阳能草坪灯,不锈钢上4个洞是4个螺丝,被我拧下来了。

背面,一个防水胶套里面有一个开关

打错字了,不是短了一根线,是断了一根线

网友:
看来密封不行,还是进水了

网友A:
镍铬电池。

灯还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镍铬电池。

灯还能用吗??

用不了~坏了

网友:
  垃圾关系户产品 ……

网友:
做工太粗糙了

网友:
我要报警了哈!说不定人家还有用呢?

网友:
集成度越来越高,越来越简单

网友:
电池可能是好的

网友:
应该能修好

网友:
极简方案,这也是没谁了

网友:
一颗镍氢一个升压ic,没毛病~

网友:
马路隔离墩上的,也是这样的结构,挺耐用的。

网友:
太阳能板和灯珠连体结构,只利用灯板自制USB小灯头。

网友:
做工不错,电池会经常饿肚子,吃不饱

网友:
5脚IC可能是SOT23-5封装的YX8018太阳能草坪灯专用控制芯片。

网友:
容易饿死电池。。。

网友:
这么简单,但不知要卖多少钱

网友:
还是太阳能充电的,一块锂电池,发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