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62en开卡求助 Slot Empty

楼主(2022-10-11):
第一次用2262en的板子,用料板搬主控修了几块板子,没上颗粒,也没上缓存,只上了主控后上机识别是这个样子
上电电流是0.08A,不知道焊好了没,求大佬指点

网友A:
2262EN脆弱的很,很容易吹爆,我手头有一堆吹爆的主控。

网友B:
上示波器 测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示波器 测晶振

不好意思,没有示波器这样的高级设备,现在也就是随便玩玩的水平,即使有的话也不清楚该怎么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62EN脆弱的很,很容易吹爆,我手头有一堆吹爆的主控。

那我这个情况就是主控被吹爆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这个情况就是主控被吹爆了吗

十有八九是吹爆了。我现在看到2262EN,风枪温度都调300.不敢高温。

网友C:
我也出现了这种情况,没搞好。主控没有贴好的可能性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出现了这种情况,没搞好。主控没有贴好的可能性极大。

主控是贴好了,第一次识别成这样,直接就又重植了一遍,手头暂时没颗粒,回来去方老板家买几片颗粒去试试板子

网友(2023-03-02):
我也挨了今天,应该是主控挂了

网友(2023-04-12):
有后续么…刚干了两片都是这个结果

网友D(2024-05-20):
我也碰到了,是主控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碰到了,是主控坏了???

就是主控的问题,直接换掉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