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手机慢充电一些做法 0.5A 1A 充电器功率太小 热 累死

楼主(2022-10-11):
  之前 脑子一根筋  拼命折腾 1A 充电头   测过很多种 比较好的 翻看以前帖子 , 所有 1A 都有一个通病 充大电池手机  电压拉很低 很多降压到 4.6V  快充满再慢慢回到5.V  来回过山车  这样兔子拉车 温度也是喜人 ……

  后来 想了想  这不行   找了感觉质量比较好的2A 3A 充电器 废掉短接  这样各方面都快乐 充电头没有温度  ……

  然后 充电东西多了  一个口不够用  就在网上 弄个多口 里面自己焊接个粗线  ……

  重点 废掉 D + D 短接    废掉短接很简单  把 USB 口  挑断一个铜片就行了 这样一部分小容量电池手机规规矩矩 0.5A  一部分大容量电池手机会 0.92A  ……

充出来电池 比快充的 耐用很多很多 ……

网友A:
同一电池慢充充满比快充充满耐用,这个说法是不是有点玄学

网友:
搞得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一电池慢充充满比快充充满耐用,这个说法是不是有点玄学

  实践出真知  ……

网友B:
在用的一个小米一个华为1A的头子没有拉低电压啊,充电电流1~1.2A电压反而升到5.1+快充满时电流减少电压也回到5V,最低也是4.95.温度也不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同一电池慢充充满比快充充满耐用,这个说法是不是有点玄学

他的意思是电池寿命~(这理解能力)

网友D:
请问楼主:D+和D-短接不短接,到底有什么不同呢?是充电电流不一样吗?那何不在两根线上装一个小开关,来短接或不短接。

网友:
5v4a的裸板电源不香吗,折腾1a的,5v40a的二手电源也才10多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一电池慢充充满比快充充满耐用,这个说法是不是有点玄学

各个手机厂家的电池【供应商】也不同啊。十几年前的经典NOKIA诺基亚BL-5C就有BYD电池和SANYO能源,还有飞毛腿做的诺基亚BL-5C。
  要对比的话,得用同样的型号同样的电池【供应商】批次的才行。

网友:
所以现在手里留的都是5V,2A的充电器,那些1A的,有时候睡的晚点,早上起来手机都充不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的意思是电池寿命~(这理解能力)

  不是寿命  日常使用时间  ……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D+和D-短接不短接,到底有什么不同呢?是充电电流不一样吗?那何不在两根线上装一个小开关,来短 ...

  短接 手机最大充电 ,  不断接 手机以为在传数据 一般 0.5A 充电  现在大电池会是 0.96A  ……

  装开关太麻烦  线路看起来 不整洁   ,  乱七八糟的 ……

  废掉短接很简单  你把 USB 口  挑断一个铜片就行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用的一个小米一个华为1A的头子没有拉低电压啊,充电电流1~1.2A电压反而升到5.1+快充满时电流减少 ...

  你手机电池容量不大  最多 3500  ……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同一电池慢充充满比快充充满耐用,这个说法是不是有点玄学

实证,论坛里有转发专门的科研机构研究的论文成果帖子,结论是满充时间短于2小时的话电池循环寿命会很快减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手机电池容量不大  最多 3500  ……

刚查了一下 4800的电池,支持66W快充,使用未够半年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实证,论坛里有转发专门的科研机构研究的论文成果帖子,结论是满充时间短于2小时的话电池循环寿命会很快 ...

我看到的研究说不要充满,充至90%~95%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短接 手机最大充电 ,  不断接 手机以为在传数据 一般 0.5A 充电  现在大电池会是 0.96A  ……

  装开 ...

就是说只要找条断开D+D-的线就能限际0.5左右充电,不管多大电流的充电头都一样。是这样吗?这样弄条充电线就不用找0.5A的头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看到的研究说不要充满,充至90%~95%即可。

这个的完整说法是“不要充满,不要放完”。就是说充电到90%以上就行,不强求充满;放电到15%以下就可以充电,不要放电到自动关机。

网友:
电池寿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电池温度,无论充电还是放电,过热,高温是短命的。因此慢充比快充相对电池寿命要好很多。

网友:
我一直用9V2A,走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