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A全自动12V智能数显充电器12A简单拆解看一下

楼主(2022-10-11):
简单拆解看一下,这做工一般般,比小日子的工艺差多了,有哪位大神有这线路图

网友:
我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记得300左右,太贵了,这做工,对不起

网友A:
外壳值300, 内部成本30块,不能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壳值300, 内部成本30块,不能再多了

呲牙,里面做工山寨是国产的专利,几十年了都没有学到精髓

楼主(2023-12-10):
充电过程中炸机了,拆开维修顺便拍了几张图片,R15电阻烧了,是多大的阻值还没有找到资料。
之前拆的时候没有认真拍下整个清晰的图片,大意了,在等新机到货拆了对比一下

楼主:
新款机器纽福克斯6616N待机电源改进了,充电线之前是2平方的,现在缩成1.5 平方。
现在尽可能拍清晰了一点供有维修需要的高手参考。
哪位高手有电路图的私一下

网友(2024-09-29):
有一个一模一样的,平常偶尔用用

网友(2024-11-21):
买的同款,,,,好吓人。希望耐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