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MashWB-Merc. BlackTech Labs便携式点焊机开箱试用+拆解

楼主(2022-10-11):
入手了一个点焊机,该点焊机使用动力电池作为电源

跟微波炉变压器改的点焊机不同,这个点焊机可支持双脉冲点焊

用这个保护板练练手

焊接得不太规范

改了感应灯的电池

小米充电宝的电池,老化了,内阻增大

焊点还可以吧

镍带处理一下

这个充电宝是小米当年的网红充电宝,修好了备用

接下来就是拆解环节了

开!

开盖有奖啊

STM32单片机

mos管,正反面各2颗,共4颗

动力电池并联

取下显示屏

正面的2颗mos管,线路优化得挺不错的,保证了点焊时可以输出很高的电流

稍微评价一下这个点焊机,,
点焊效果非常棒,充电宝功能有点鸡肋,不如砍掉以降低成本,配套的焊笔如果线更长一些并且有个固定的卡子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这个电池能坚持多久

卖家宣传的参数

网友B:
看起来非常适合野外使用,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非常适合野外使用,不错

哈哈,我在学校宿舍用不了像电容点焊机那样大体积大功率的设备,就只能选用电池点焊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便宜吧?

165元,还行,不会特别贵

网友:
但愿能长久

网友:
不错,草种上了。改天拔了它!

网友:
携带方便,焊点还不错。

网友D:
之前有过软包动力电芯的启动宝,电芯很容易鼓包喔 。不知道是过冲了还是过放了,把盖子都撑开了。 后面一充就满 一用就罢工

网友A:
主要是这个电池能坚持多久

网友E:
充电宝功能有点鸡肋?

网友F:
这看这极耳,应该可以短时50c放电,就是不知道电池多少ah了,看尺寸,估计单块2ah左右,毕竟高倍率的电芯普遍单位体积大容量低,2并4ah左右,50c就是200A电流,一般小点焊应该问题不大,0.5mm厚的镀镍钢带应该能焊,0.3的镀镍钢带肯定能焊牢,如果是纯镍带的话,0.2mm的都可能吃力,容易不黏电池

网友:
就2个小动力电池焊点能多少个?最近种草点焊机很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这个电池能坚持多久

点焊的话,可以用非常久,这个体积大概4AH,理论上4A放电1小时,实际上要留10%电量,加上转换效率,可能实际能用的,就只有3.2ah左右吧,这是有效利用率,也就是实际3.2A放电1小时,楼主设定点焊1000A电流,可以连续放电11.52秒,然后楼主设定的点焊时间5ms,也就是0.005秒,意味着可以点2304次,当然这只是理论上,但是吧,高倍率电芯放电有点迷,我也不太明白。要楼主亲自来一次测试,才知道,首先得把电池容量测了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之前有过软包动力电芯的启动宝,电芯很容易鼓包喔 。不知道是过冲了还是过放了,把盖子都撑开了。 后面一充 ...

一般都是过放,高倍率电芯根本就没有那些商家吹的什么动不动就50/60,70/80c,甚至100/200c,而且商家普遍喜欢标“持续20c,瞬间50c”,实际上这是错误的表达,电池放电倍率c数,本身就是指持续放电的意思,锂电池谈瞬间放电倍率没有意义,非要说,我还可以瞬间短路电池一下,这放电倍率不就更高了。其实,高倍率电池是能正常启动汽车不鼓包的,因为电芯倍率不够,就用容量来凑,一般启动1.5L小汽车要200-240A放电电流,那么一块30c倍率的电池就要10AH才不至于过放电。实际上呢?商家怎么可能往廉价启动宝里塞大容量电池,都是些1-2ah的航模电芯,反正正常人也用不了几次应急启动宝,或许买了后几个月都不会用,等你用几次发现鼓包时,早就一两年咯,这种商家就是坑一个算一个的,反正不指望回头客的,目前国内市场就这样,人们总想贪便宜,你充电宝用料好了成本高,贵了就没人买你的。所以逼着商家坑人,其实到头来都是消费者自己坑自己。

网友F:
楼主如果细致拆解,再加个测试电池容量,再多点焊几种厚度不同的电池镍带测试,绝对是精华!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看这极耳,应该可以短时50c放电,就是不知道电池多少ah了,看尺寸,估计单块2ah左右,毕竟高倍率的电芯普 ...

这个点焊机焊接电流在1000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如果细致拆解,再加个测试电池容量,再多点焊几种厚度不同的电池镍带测试,绝对是精华! ...

我在学校要仪器得申请要工具也得申请,,虽然我已经自费买了好多工具仪器了,但是测试电池容量的工具暂时还没有,而且镍带也只有一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充电宝功能有点鸡肋?

5v2a充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