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小巧便携一转四插座

楼主(2022-10-11):
      拆一个一转四插位的插座,体积小巧便于携带,内部一体式铜条结构,插头可180°翻折,方便使用。
外观

背面铭牌

正面

左侧

背面

右侧

底部

插解概图

整体布局

一体铜条,插头转动部位铆钉固定,左右侧插片也是铆钉固定,铆接估计是方便加工

铜条厚度

铜条宽度,铜条截面积1.36mm²,也算可以了

外壳与铜插口(侧面)

外壳与铜插口(底部)

外壳与铜插口(侧面)

外壳与铜插口(正面)

插头转动结构,铆钉也启到转轴作用,与外壳紧密固定

      这体积,外出方便携带,不占空间,一体铜条截面积1.36mm²也算可以了,不过插头转动部位,转动次数多的话可能会出现轻微的松动,大功率的电器尽量还是不要用了,带几个充电器,几百瓦的电器还是没问题的,整体还是不错的。

网友A:
看起来还可以  给手机充电很方便

网友B:
这个侧边的看起来好危险...

网友C:
我买过卡片形状的,有日本产的和国产的,日本产的比你这个做工好,但是国产的比你这个差太多了。

网友D:
好像是jet出口插座,日本电压低,要求导通内阻小,国产电流要求低点。容易短路的地方,加绝缘胶布避免。

网友:
用过差不多的,容易打火。最后还是扔了。

网友E:
几个面都有插口

网友F:
插头转轴处时间长了估计会接触不良。

网友:
看起来还可以

网友:
这个建议小电流场合用用,那转的地方迟早会出问题。

网友:
做工看着还可以,贵在小巧。

网友:
看起来质量还不错

网友:
做工还不错,没想到是整条黄铜片的,以前买过一个万能插头,里面是铁片镀锌,但是铆钉的设计,不太妙,用跳线都好点,毕竟又不是专业的电刷滑环,这种铆钉结构肯定越磨越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还可以  给手机充电很方便

小电流充个电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侧边的看起来好危险...

侧面不是一路电的地方,有塑料挡板,插头不会误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过卡片形状的,有日本产的和国产的,日本产的比你这个做工好,但是国产的比你这个差太多了。 ...

就是看这个做工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是jet出口插座,日本电压低,要求导通内阻小,国产电流要求低点。容易短路的地方,加绝缘胶布避免。 ...

这个建议不错,回头用高温胶带包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插头转轴处时间长了估计会接触不良。

确实是,时间长了转轴处容易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几个面都有插口

一转四个插口,挺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