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两个坑人的吸顶灯

楼主(2022-10-11):
单位垃圾堆里发现两个卸下的吸顶灯,灯罩已经不知去向,看着座基上还留下驱动和三个灯管,咱们玩电子的可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不管能不能用,拆了过过瘾是最低标准了,是吧,嘿嘿。
题目说是坑人的,那怎么坑人的呢,看照片说话吧。

灯盘挺大的,外表看起来一定很漂亮,驱动和灯管已经让我扯下来了

还贴有合格证

两边两个卡扣,很软的那个,稍一用劲就下来了,灯管也是很软的那种,不用工具一拿就掉

三个灯管抽出三个灯条,加一个驱动器

正汉照明,听说过吗?

120MA,电流不大呀

用了快接头

这个圆点处是串并转换处,三个灯条是12串2并,然后再3串,标称是3X8W

坑人之处,没用铝基板,用了纤维板,这可是办公用的,在单位还不是常开呀,所以,说坏就坏,寿命不会长了。

商标是贴上的纸片

看电容是被熏黑了,有炸的地方应该

果然,整流炸了

看看电路

这个小贴片,很不好看清型号,弄了半天才对准焦距

光焦距还不行,还得对准光线角度,这才照清了

另一个

这个驱动好像没坏,但是灯条可能是坏的,试了不亮

这个也是9918C

这个整流没问题

要说吧,有厂址,有联系电话,也不算是三无产品,这算是山上的吗,人家可是光明正大的哟

最后发个9918的资料(头一次发PDF,不知道会不会下载扣M币,请注意!)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
下载PDF-55M币,还是用网盘靠谱...

网友:
15年出厂的,快7年了,不算太差吧!

网友:
印象中下载扣35金币,可以把重要参数上传图片。电源芯片可能是质量差,内部击穿烧整流桥等。

网友:
2合一,拼装啊。

网友:
这么大个电源外壳还以为电源不错,还是不能相信*朝的厂家

网友:
太古老啦!现在都是发光二极管啦!

网友:
撤下来做备件用

网友:
电源是大房子住了个小主人。

网友:
做备件用挺好的

网友:
这种板材,长时间使用,基本很快就会挂掉的。便宜没好货。

网友:
现在很多灯都是这种驱动了

网友:
这也算正规厂家了,总比三无的强

网友:
下载应该会扣m,貌似是35~

网友:
外强中干啊

网友:
这种板材散热性非常差

网友:
BP9918C方案的高压非隔离恒流源,标称工作电流120mA,灯珠12串2并,单颗5730实际工作电流60mA(理论最大工作电流150mA),虽是玻纤板,覆铜较大,散热还算可以。估计灯珠质量一般,用不住。点不亮是有灯板上的灯珠挂了(有黑点的)。

网友:
很危险啊,容易过热着火

网友:
貌似现在不少的的吸顶灯,外观做的好看,里面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