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铝块焊接有专用焊锡丝吗

楼主(2022-10-11):
有台设备的把手一部小心撞断了,看断口应该是铝的。
我去搞五金加工的地方问了,那些地方可以焊接不锈钢,有氩弧焊。
但是找了3家都说不能焊接铝。

网上看到有一种专门的焊锡丝,可以焊接不锈钢。
我问了店家说,也可以焊接铝,铜之类。

于是买了一卷回来,发现确实可以焊接不锈钢,在镊子上很牢固。

但是在铝制品上就不行,专用焊锡丝是融化了,但是不能和铝沾到一起。
请问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焊接,有专用的焊接铝的焊锡丝吗?

实在不行,用AB胶估计够呛,力度可能不够,因为把手要受力的。
再不行的话,只能考虑钻孔,用自攻螺丝之类的固定了,

高人们有好的方法吗,谢谢

网友A:
焊、胶粘?别折腾啦,看上去两部分,要么重新加工一个,要么重新换一个。

网友B:
焊接胶试试。铝表面有氧化层,不容易焊接。

网友:
铝的貌似只能气焊

网友C:
可以焊接,铝件太大,导热很快,你需要一把很大的烙铁!!

网友D:
看起来不是纯铝的,铝的软不应该断

网友E:
这应该是锌合金的。能买到配套的东西话的,直接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胶粘?别折腾啦,看上去两部分,要么重新加工一个,要么重新换一个。 ...

谢谢啊,这个把手不容易买到原装的,国外的产品。

不过你也提醒了我,可以去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起来不是纯铝的,铝的软不应该断

这个很软,很容易就断了,没有铁的牢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焊接,铝件太大,导热很快,你需要一把很大的烙铁!!

我的电烙铁和热风枪功率很大的,

T12的还可以的,热风枪也很厉害
但是还是焊接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接胶试试。铝表面有氧化层,不容易焊接。

想用AB胶,但是因为把手要受力
我担心AB胶受力不够,下次搬运
如果沾的地方突然断了,仪器掉在地上摔坏了,损失更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应该是锌合金的。能买到配套的东西话的,直接换吧

不知道是不是锌合金
确实感觉不是很结实的样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用AB胶,但是因为把手要受力
我担心AB胶受力不够,下次搬运
如果沾的地方突然断了,仪器掉在地上摔坏了 ...

还以为把手只是开关门功能,如果是搬运受力的话,不建议。

看样子原把手是很脆,试着定制不锈钢的部件吧。

网友:
钻孔,塞钢钉加AB胶就好了

网友:
两断面攻丝,一个螺栓贯穿

网友:
交流氩弧焊机可以焊铝。

网友:
你需要至少800w的烙铁,你那t12不行的

网友:
铝要去除表面的氧化层,需要专用的助焊剂

网友:
试下铸工胶吧

网友:
有铝焊的焊条的,叫铜铝焊条,汽修的应该有,因为水箱漏水可以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