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磁炉的维修,桥堆IGBT不要用便宜货

楼主(2022-10-11):
家里电磁炉坏了,扯开经检测发现,只是过流把保险,桥堆,门管烧穿了,其余都正常,找来同型号原件换上,开机不一会又烧了,还是那三个原件。想当初这些原件都是买的便宜货,可能质量不达标,后来在淘宝买的性能更高的撤机件,撤机件是从好机子撤下来的原件,质量能得到保障些,装上后试机正常,修复成功。

网友A:
淘宝的劣质货太多了,要放心买新的,立创还可以,就是贵。

网友:
就是,不过立创有些型号没有啊

网友:
修电磁炉,IGBT一般都是买拆机件,还不行的话,就找贵点的买,比如立创。

网友B:
这个非常赞同,买过一些IGBT,假的,不知道是怎样做的假,反正连上面那个F都印得像个纳  粹  标  志装上去低功率运行正常,全功率就马上爆管。

网友C:
是的,我都买拆机的,一看成色很差的那种,但是就是好使还便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的,我都买拆机的,一看成色很差的那种,但是就是好使还便宜

给个链接吧,买过两家拆机的也不对,

网友E:
拆机件比全新件好,悲哀啊,当现实如此

网友F:
除了拆机件,淘宝有好用的元件商家,请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非常赞同,买过一些IGBT,假的,不知道是怎样做的假,反正连上面那个F都印得像个纳  粹  标  志 ...

假仙童,我也买到
不过不贵就一两块钱,赌运气。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给个链接吧,买过两家拆机的也不对,

29✔O5Yz2z3TmKR£ https://m.tb.cn/h.UWDNQMg  CZ0001 进口拆机原字电磁炉常用IGBT管/H20R1353/大功率管 优越H20R1203

我买的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拆机件比全新件好,悲哀啊,当现实如此

就是了,山寨+假冒伪劣根深蒂固,只能捡垃圾用了

网友:
山寨+假冒伪劣根深蒂固

网友:
我都是买拆机管,非常好用,买全新的管子就有大概率中标。。实测

网友(2022-12-09):
以前实体店15¥买过一个。

网友:
中国人造假世界第一,在油管上看了好几个俄罗斯博主在口骂---该死的中国人一直造假

网友(2023-01-16):
假的IGBT最多。因为真的货售价高。。。所以假货利润高

网友:
还是拆机件靠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的劣质货太多了,要放心买新的,立创还可以,就是贵。

确实,上次花了49快买了两颗TNP244含邮费,但是原件绝对OK的,装上用了10几天了没问题,TB买的用两天就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除了拆机件,淘宝有好用的元件商家,请推荐。

搜索深圳龙源达微电子,无一假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