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格兰仕越来越不靠谱了,刚出保修期,就闹病,拆开看看能挽救一下吗?

楼主(2022-10-11):
格兰仕 G90F25CSLV-Q6(G0)家用变频光波微波炉不锈钢微蒸烤箱.20年买的光波炉,主要部件保修两年,过了保突然不加热了。开机灯亮风扇转有声音,一切都和往日一样正常,就是不加热。门开关、风扇、磁控管、温控、保险都查了。现在故障疑点是变频板,各位大侠看看还有救吗?!变频板哪里容易出故障?1、微波炉开机正常灯亮风扇转 无任何报警 E-1  E-2没有  变频板有220V输入
2、可以单独烧烤

求指点,谢谢各位!

网友:
高级货,买的不便宜吧

网友:
变频确实容易坏

网友:
当年没买微波炉 买了个格兰仕烤箱。用得最多的就是烤烤番薯和烤鱼。

网友:
老格兰仕机械开关很耐用啊!

网友:
高压二极管也会不加热。我的格兰仕微波炉也是这个坏了,不加热。换了就好了

网友:
格兰仕你变了。。。这个真难以看图摸清楚问题点。

网友:
测量才能看得出来

网友:
还是老式定频的耐用维修成本低,空调也是一样原理.

楼主:
变频板怎么找出故障点?

网友A:
查高压电路,新版的微波炉工频变压器已经不用了,改高频变压器了,美其名曰变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高压电路,新版的微波炉工频变压器已经不用了,改高频变压器了,美其名曰变频。 ...

还是成本在作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成本在作怪

变频的也不便宜,可靠性大大下降!

网友:
里面干净,没用什么

网友:
质控牛逼,2年保修期过就坏,

网友:
看到微波炉就找变压器,

网友:
先看下微波炉变压器(板子上那个)的初次级电阻正常不?

网友C:
我的微波炉好像也有光波的但是不知道光波有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微波炉好像也有光波的但是不知道光波有啥用。

所谓光波就是那种电热管,发光的那种,其实就是从上到下烤

网友:
里面真干净,一尘不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