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四灯电量显示方案

楼主(2022-10-11):
众所周知,大疆一直使用祖传的四灯指示电量 非常准确
电动自行车也用四个灯指示电量,却根本不准,甚至会出现耗电中电量回升
其原因是四灯指示的是电压,而电压受负载影响忽高忽低
最准确的方法是库仑计,也就是电流积分,但是其大电流分流器用在航模上太重了 霍尔感应器体积也很大,成本高接线复杂

所以有没有一种方法,介于库仑计和电压转换之间,利用某种算法,大概估算电量并用四灯显示?
目的在于不用电流积分也能大概估算电量
猜测:首先,四灯都亮表示电量满,比如当前电压与充满电压相差0.1v每片就算满电
其次,电量在使用中应该只降不升,充电中应该只升不降。
要识别充电状态,可以判断电压持续增加且持续时间超过一定值,增加速度(伏每秒)大于一定值。以区别撤去负载造成的短暂电压回升
要识别放电状态与自放电,可以以BEC和航电静态功耗为参照,电压下降率大于一定值处于放电状态
四灯到三灯的条件,可以是无负载电压低于一定值,并持续一定时间,以区别施加负载瞬间突然掉电压。这样一来,猛推油门不会掉电量,猛收油门不会电量回升。

也许目前市面上已经有类似产品了 只是我不知道
抛砖引玉 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
航模的电量显示控制很复杂,不是简单电池显示的,有单片机和主机通讯的,他即便是不用电流检测,也能时刻知道电流多大。
类比现在的电动工具电池,基本是靠主机保护电池的,电池里面已经没有控制通断的mos管,和检流电阻了。这个电流检测,和通断控制是和控制器共用的。
显著降低了系统内阻。提高了电池利用率。

网友:
参考英集芯的datasheet里的电量指示灯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