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坏掉的HIPRO 12V电源适配器,请大佬看看做工如何, 另外请教怎么修

楼主(2022-10-11):
之前发过一个台达电源拆机, 其实是因为这个HIPRO电源坏了才买的。
今天有空把这个也拆开看看能不能修,参数如下:PN: 25.10245.001
MODEL: HP-A0502R3D
OUTPUT: 12V 4.16A
这个电源壳是胶粘的,拆解难度极大

看起来是左下角这两个电容爆了

我不太懂电源,所以请大佬帮忙看看,是不是换掉这两个电容就能修好?
2022/10/12 更新:
换了两个鼓包电容之后可以正常工作了, 稳定性还需观察

网友A:
爆电容可能是反馈电路出问题而造成输出电压太高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爆电容可能是反馈电路出问题而造成输出电压太高所致。

那我是不是得庆幸设备没坏

网友B:
看到两个孕妇,已开五指,楼主准备喜当爹了。。

网友:
换了就ok了,注意换电压高点的

网友:
一大堆的认证标志,这电源不错,先换电容看看吧。

网友:
有条件先把鼓包的电容换了,看看是否恢复正常。

网友:
很大可能是电容的问题,换掉就行了

网友:
先换掉电容再说,这个级别用料的电源,除了电容(易损件)其余部件坏的概率太小了。
另外现在的故障现象是什么?完全无输出吗?我遇到过电容坏了但是仍旧有输出只是电压很低。

网友:
先换了再说。

网友:
高效的电源也是大厂,先量电压看看是不是超压了不是换电容试试

网友:
我碰到过线路板背面的主控集成电路坏的,有没有真正的型号。又小麻烦。六脚集成电路空闲一只脚,实际5脚。

网友:
是不是过载用过啊?导致电容过流

网友:
换掉电容,然后用自耦变压器供电,逐步升压,看输出到达12伏后是否可以稳住,稳不住的话再检查取样电路,光耦,回路控制等,逐步进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两个孕妇,已开五指,楼主准备喜当爹了。。

说得好像接生婆一样的有经验

网友:
                                             孕了,人家要当娘了

网友:
我认为也是先换这二个电容试试,不行再检查其它原件

网友:
质量好,修一下

网友:
这电源做工用料扎实,值得修修!

网友:
先换电容,一般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