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触摸屏的家电,都是辣鸡

楼主(2022-10-12):
修理一个触摸屏抽油烟机有感!!!!!!!事实上不只抽油烟机,各种触摸屏控制开关的的电器,电源板220V长期的通电状态,保持5V待机,只有按触摸屏才能控制开关。
这样没日没夜的,各种元件都容易坏,大大减少电器寿命。
只有那种物理开关来控制各个状态的,才可靠耐操!

网友A:
怎么感觉现在东西都耐艹了呢……除了计划性报废的那些

网友:
不高大上,厂家怎么能挣钱呢……

网友:
主要是看起来高级,厂家才不管你能用多久,最好是刚出质保就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感觉现在东西都耐艹了呢……除了计划性报废的那些

以前电视机15年20年完好的比比皆是。
现在你说哪个耐草

楼主:
想在触摸面板上加一个物理开关按钮。

网友:
13年买的500多的抽油烟机到现在还在服役,就是一档开不太起来了,二三档还是正常的

网友B:
油烟机操作面板开关体感>机械按键>触摸,但是电磁炉绝对首推触摸

网友:
油烟机还是物理开关按钮

网友:
物理开关按键也怕油垢,时间长了都会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烟机操作面板开关体感>机械按键>触摸,但是电磁炉绝对首推触摸

电磁炉没人经常插着电啊,油烟机的插座基本在上面高处。

网友:
物理开关按键最怕油垢,用几年就要更换,触摸按键只要待机电源正常就没有问题,抽油烟上触摸的更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在触摸面板上加一个物理开关按钮。

你以为按键开关就不好?

网友:
电磁炉的按键开关失效的更快,我修到的电磁炉99%都是按键失效的。

网友:
家里油烟机就是触摸的,进油了

网友:
手机可是好东西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油烟机操作面板开关体感>机械按键>触摸,但是电磁炉绝对首推触摸

电磁炉触摸按键有个毛病,沸锅溢出来了汤水流到按键区指不定自动开到那个功能或功率上。被猫踩到误开的概率也比微动开关按键的大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磁炉触摸按键有个毛病,沸锅溢出来了汤水流到按键区指不定自动开到那个功能或功率上。被猫踩到误开的概 ...

这个到没遇到过,倒是轻触开关的那种经常换开关

网友(2022-11-14):
楼主想解决这个问题,就安装一个带开关的插座即可

我家的煤气灶是左电磁右燃气的

就在插座这里安装了一个小排插。第一孔(亮灯的那个)接的是电磁炉,第二孔(黑色插头)接的是上面的微波炉
两个一起用总功率肯定超标,所以我给媳妇说了,电磁炉和微波炉不能同时用
实际上偶尔也会有忘记的时候,总功率约2800W(电磁炉默认1800W,微波炉100%功率约1000W),但是由于微波炉使用时间很短(最长不过2分钟,并且墙插、插头都是公牛的,白色电源线是3*1.5平方的,排插也是一体化铜条的),所以短时间用也没有明显发热,没有安全性问题。

家里的洗衣机也是触摸开关的,为了给它延寿,我换装的带开关的墙插,特别方便。从第一台全自动拨轮洗衣机用到8年报废(漏水+发霉+嫌弃),到现在的这台滚筒洗衣机,都一直稳定的使用,特别方便。
洗衣机用触摸按键是为了防水,同样的油烟机使用触摸开关是为了防油烟。如果插座装的比较高,可以引线到下面,安装一个明装的开关即可。不想在磁砖打孔的话,也可以用硅橡胶或免钉胶粘(图2的公牛分控排插就是用免钉胶粘的),24小时就固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