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评] 奥睿科快闪U盘UFSD-I-A系列512GB评测数据

楼主(2022-10-12):
贴文说明
①帖子仅公布评测数据,评测数据仅供参考。
②帖子内容分为包装特写、评测主机配置、实物特写、程序测试、实际传输。
③款式为快闪U盘,标称容量512GB。
④芯片方案:智微JMS901主控,美光降级PK193 UT单帖【96L(B27B) TLC 512Gb(8CE/8die),UFS3.0】。

包装特写

评测主机配置

补充内容 (2022-11-3 22:53):
闪存为UFS2.1

楼主:
实物特写

楼主:
方案检测

芯片精灵检测不出……
别问我是怎么知道芯片方案,甚至闪存料号的!

楼主:
实际容量

峰值读写

多项读写

压缩基准

数据跑圈

实时读写

实时读写500MB

实时读写1000MB

楼主:
大文件传输

传输环境↓
测试系统:Win10专业版64位21H2
测试接口:USB3.1 Gen 2
测试文件:Win10消费者版64位21H2原版镜像【sep2022】,约5.66GB
传输硬盘:三星PM9A1 M.2-NVME 2TB
文件系统:exFAT,128KB

楼主:
小文件传输&删除

传输环境↓
测试系统:Win10专业版64位21H2
测试接口:USB3.1 Gen 2
测试文件:求生之路2游戏文件,共59296个文件【大小不一】,共约14.2GB
传输硬盘:三星PM9A1 M.2-NVME 2TB
文件系统:exFAT,128KB

网友:
512G买了多少钱?

网友:
说出价格让我死心

网友:
官方好像600+左右

网友:
交易区有个也是901+镁光。512G 268

网友:
tlc的啊,只能用来搬数据了,看看自己的512mlc的U盘,还好有一个

网友:
然而这玩意是qlc的

网友:
然而这玩意是qlc

网友A:
直接明讲是QLC,很不错,比那些问起来一问三不知(其实是故意不说)的那些客服强
不过这个盘的速度是真不错,QLC能做到这么快的写入速度,不错了
我买的TB商家DIY的固态U盘,用的MLC的片子、2246EN的主控和512MB的缓存,也比这快不了多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明讲是QLC,很不错,比那些问起来一问三不知(其实是故意不说)的那些客服强
不过这个盘的速度是真不 ...

如果是eMLC就不意外了
毕竟eMLC都是降速跑的

网友(2023-01-16):
引用 网友A:
直接明讲是QLC,很不错,比那些问起来一问三不知(其实是故意不说)的那些客服强
不过这个盘的速度是真不 ...

他家找我推广 做视频的 所以要得到指导书 直接问客服是问不出qlc的 可以看看BV1Fg411S7cr

网友(2023-05-19):
楼主专业,评测内容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