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用电子负载测试自激,用纯电阻负载正常

楼主(2022-10-12):
开关电源改可调改装好后测试带载能力,用纯电阻负载正常,0~12V0~20A正常,用电子负载带载电流从2A开始就听到自激声音,到8A左右时间稍长点自激严重mos管就炸了,奇怪的是带纯电阻没有自激电压电流全程调节也正常,电子负载用电池组测试也正常,为什么开关电源用电子负载带载测试会自激呢,恳请坛友解答一二,谢谢!

网友A:
你的电子负载不是线性的,和电源频率估计正好重合或者倍数,时时刻刻让电源处于类似短路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子负载不是线性的,和电源频率估计正好重合或者倍数,时时刻刻让电源处于类似短路状态。 ...

哦,是这个原因吗,电子负载测试电池组很好

网友:
是有这种现象,我也遇到过,估计和电子负载有关。

网友:
那只有输出滤波了,共模电感差模电感

网友(2024-02-01):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子负载不是线性的,和电源频率估计正好重合或者倍数,时时刻刻让电源处于类似短路状态。 ...

我今天也遇到了,5V输出,40A的led电源,用电子负载,32A时,把输出电解电容炸了,开始以为电容质量差,后换电容后,接续32A时,手摸着电解,几分钟后烫手,不敢继续了。后换钨丝灯泡,输出38A,电解电容只是微热

网友:
我的电子负载也是这个问题,有时候电流调节失败,开关电源的输出侧串电感加电容就好了,做个LC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