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3DJ7这样的场管怎么拆

楼主(2022-10-12):
几个小黑帽子就是

网友:
红电阻是后期刷的漆

网友:
用小电磨磨呀

楼主:
哈哈,磨到脚脖子吗

网友A:
有一脚是接外金属封装壳,防干扰的。那时期3DJ传说容易被静电击穿实际使用几次也没发现。早期电视分立元件高频头、中放也采用了四脚金封高频三极管

网友:
电烙铁化锡,用吸锡器吸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脚是接外金属封装壳,防干扰的。那时期3DJ传说容易被静电击穿实际使用几次也没发现。早期电视分立元件 ...

哈哈,我说的就是这个问题,所以才问怎么拆

网友:
你这板子八十年代产品,当时也是垃圾产品!!!

网友:
把锡吸干净不就拿得下来了吗?

网友B:
有金子的吧,赶紧融炼发大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金子的吧,赶紧融炼发大财

哈哈,金子在哪儿呢?

网友C:
别一件一件拆,能否拍摄插座的那一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一件一件拆,能否拍摄插座的那一边?

什么插座那一边?

网友C:
线路板从那里拨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路板从那里拨下来的?

我哪知道啊,我只有这一边

网友:
红圈插的那一边

网友D:
水口钳   一下就下来  还不怕静电感应电

楼主:
哈哈,我知道您的意思,但是我真的没有插座那边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水口钳   一下就下来  还不怕静电感应电

哈哈,这个回答不错,知道我想的是什么了

网友:
作为资深的被猪头哥,竟然问怎么拆?怎么拆----慢慢拆!要是怕击穿,在管帽下绕一圈裸铜线,再拆管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