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电动工具锂电池维修有感

楼主(2022-10-12):
我有两个牧田款5节的电池,买了几年,用的很少,每次充完电,过几个小时就只能先显示3格电,
插工具上就用不了多久就没电了,
拆开用内阻仪检测,内阻都差不多20毫欧,
两个电池都有1-2节电压低的,
我想着废物利用,把两个电池拆开挑出5个好电芯重新组成一个好电池。
结果好不容易拆开了,磨平焊点,然后单节18650充满电,
到了第三天发现单节都基本不漏电,所以我感觉是否拆错了,
不该拆开的,只要用稳压电源把单节都充满,电池就又恢复均衡了,
又能用很多循环,
有可能是山寨的控制板检测到单节电压到了,
就把整体的都不充了,那样电压低的就越来越低。
电动车蓄电池据说也这样,
单节电压低的内阻大的,
就会发热鼓包,越来越差,
要是早拆开都先单节充满,
说不定又能用很久。

网友:
我也遇到个这样的问题,看来是电源管理检测的问题。学习了,下次试试

网友:
支持支持,我的一个也要搞一下。

网友:
电动工具做独立充电,结构体积成本不合适呢。

网友A:
一直没明白,
为啥现在的电池组,
不能像以前用干电池一样,
做个电池盒。
现在全整来焊死,
一个电池坏了,电池组就整个完蛋。

网友:
归根结底是:1, 电池体质和分容问题 2,其次是充电没有均衡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了一点知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直没明白,
为啥现在的电池组,
不能像以前用干电池一样,

电池盒的弹片接触电阻太大,不适合大电流场合,弹片发热后,很快失去弹性,发热进一步加剧,最终就不通电了,所以,只能焊接

网友:
用的少的电池需要定期维护放电,存放要求一半电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盒的弹片接触电阻太大,不适合大电流场合,弹片发热后,很快失去弹性,发热进一步加剧,最终就不通电 ...

额,俺明白了,
多谢指教。

网友:
还是电芯有问题了,我买的很多电池,用一年多以后,拆开测电压,基本都在零点02左右……手上的二手铁锂大单体组的电池,没几天就出现单串问题了,半年后有两个直接没电压了,内部短路了……换了两个拆机的上去,没两个月又有坏的,已经麻了,直接全套连车都不想要了,买了个便宜电动滑板车,自己改着玩了,以后还可以加电池插座,做成工具电池和车上电池切换的双供电,36v正好两个电池串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没明白,
为啥现在的电池组,
不能像以前用干电池一样,

那个小弹簧可承受不了二十到三十a的电流哦

网友:
均衡充放对电池组至关重要。

网友:
买的3个电池工具,只有一个还行,充电过2月还能正常用,另两个就不行,用时必须充电,换了其中的一个的电池

网友C:
有一、二节电池电压低,说明了还是漏电导致的,你重新充电后放两三天,看到基本不漏电,应该是你的电压表分辨率低,比如用6000字显示的表测得是4.200伏,你用4000或2000字显示的表,只能显示4.20伏,如果每天漏电0.002伏,两天以后实际是4.196伏,你的表肯定还是显示4.20伏,似乎没漏电。实际每天漏电0.002伏,100天就是0.2伏,已经很严重了。你应该至少放10天后再看看漏电情况。
漏电是某些质量不佳的锂电池常见的情况,有些新的时候不漏电,用几次就漏电了。有一种说法是锂电池满电保存不好,我比较认可,而且觉得满电保存影响最大的就是容易造成漏电。曾经有人发帖解决满电保存的问题,他用的方法是用一个19伏的稳压管串个电阻接在电池里。我认为这种办法局限性很大,它要求几组电芯的均衡性很好才行,否则有的电芯电压高,其它电芯电压低,整组虽然是19伏,高电压的电芯还是处于满电状态,长期保存还是有不良影响。我给改良了一下,加均衡板,使各组电芯电压均衡,市售均衡板有两种,锂电池的均衡电压是4.2伏,磷酸铁锂的是3.65伏,我要求放电电压在3.9伏左右,显然这两种均衡板都不能满足要求,想了个办法,用肖特基二极管正向接入磷酸铁锂均衡板的放电回路,利用肖特二极管的正向压降0.25伏,使放电回路放电电压达到3.9伏。这样,即使充满了电,一天多后也会降到19.5伏左右,基本满足长期保存的条件。我用此法改了几块电池,有一年多了,没有再发生漏电的情况。长时期实测每组电芯的电压差在0.01伏左右,电路见图片,均衡板和二极管体积很小,可以放入电池壳内。
第一张图片发错了,删不掉了,作废。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有一、二节电池电压低,说明了还是漏电导致的,你重新充电后放两三天,看到基本不漏电,应该是你的电压表分 ...

上边第一张图发错了,作废。

网友:
电池一致性不好,所以我把手上的12V锂电池包都改成平衡充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边第一张图发错了,作废。

我知道还是电池本身质量差导致的,但是局部补一下电,或许还能用一段时间,不要重新焊接啥的,省事,我今天发现一个新问题,PDD的牧田电池盒带电量显示的便宜是便宜,有时15元,有时12元就能买一套,但是它用的塑料好像不太好,容易摔裂碰坏。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知道还是电池本身质量差导致的,但是局部补一下电,或许还能用一段时间,不要重新焊接啥的,省事,我今 ...

索尼和三星的动力电池的质量肯定好,无需各种折腾,但价格贵。国产电池也有不错的,但一般散户很难买到,能买到的质量就难保了。打开电池补电虽可行,但麻烦,要打开测量,也不是所有人都操作得了的,而且不经常使用的人也解决不了满电保存的问题。我的上述方案的好处是一次搞好,使用中无需再操心了,唯一不足的是放置一段时间,容量达不到均衡满电状态的水平,但也好解决,反正电池成本不高,多备一、两块就解决了,另一方面,其它的电池有的均衡性不好,就算充满了电,不一定有我的19.5伏的均衡好的电池电量足。
至于你说的电池壳容易摔坏也不算问题,几块钱一个,多买几个备份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索尼和三星的动力电池的质量肯定好,无需各种折腾,但价格贵。国产电池也有不错的,但一般散户很难买到, ...

我买的大有电池,威克士电池,还有博世的,从来没遵守满电不保存的,博世了都是满电保存,用了10年了还好好的,电芯好才是真的好,但是你得说法应该是好的,以后用一点电再保存,但我也不知道这个肖特基焊接在那个部位,如何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