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老旧防盗门免钥匙开锁,改成手机蓝牙遥控开锁

楼主(2022-10-12):
注意:本方案使用的某宝上的成品方案,没有自己折腾做整套装置。也不提供任何该方案的链接等信息,避免广告嫌疑。

在此分享主要是为了给大家提供一个老门锁改成手机遥控的思路,
有能力的DIYer完全可以自己手搓单片机和开门机构。

以下是我家大门内的样式,门锁是老式锁,无法安装现在的任何一款指纹锁,
但我父母家里是指纹锁,老人家都习惯了不用带钥匙,就经常导致来我家了才发现没带钥匙。

一直想做一个出门可以不用带钥匙的方案,
首先想到的是买一个钥匙密码箱,把门钥匙锁在里面,再把密码箱钉在门口

但是此方法不防暴力破解,而且挂在门外太显眼了,难免会出问题。

再后来想到使用单片机加WiFi模块加舵机远程控制开锁,
但是WiFi模块需要连接到固定的服务器做验证才能使用,而且WiFi方案功耗太大,续航太短。

后来在两个月前某宝上找到某现成方案直接是成品,价格也不贵,那就不折腾了直接下单了,

(其实就是懒)

该方案使用蓝牙控制,使用电机加减速机驱动摇臂拉动鱼线开锁,鱼线另一头绑在门锁的拉杆上。
使用微信小程序做APP,不用再安装APP,安卓苹果都可以用。

到货安装后效果如图

开门过程如下:

总解一下,该方案使用鱼线拉动门内拉杆开锁,可以适应任何老式锁,就算是球形扭动的锁也可以在外圆上固定绳子拉开。

同样也可以自己折腾,好处是安全,加密方案掌握在自己手里,缺点就是方案如果没设计不好反而不安全。

结合自己一个多月的使用下来的经验,如果自己动手做需要注意:拉门的机构不能使用舵机,而要使用电机加减速机的方案,
因为摇臂的行程不能与门锁拉杆的行程完全相同,需要留有余量,如果使用舵机就会憋死存在风险。

好了分享结束,欢迎大家讨论,避免广告嫌疑我是不会透露任何商品信息的。

网友A:
这种老式防盗门是有成品指纹锁的,我买了个装到地下室的木门上了,因为感觉指纹锁安全性不行,没装到家门(防盗门安装相对也比较麻烦,比如开孔)。另外家里的钥匙藏了一把到地下室备用,可以避免不带钥匙的时候进不了家。

网友:
也是一种方法

网友B:
这指纹真能世界唯一么?

网友C:
这锁的防盗部分没用,也就只是把门给带上了。

网友:
拆开看看什么结构。

网友:
这成品的电动的锁头的,更换那种更美观。

网友D:
这种改装的,可靠性有点悬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锁的防盗部分没用,也就只是把门给带上了。

对就是这样,不能反锁了
方便的代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改装的,可靠性有点悬

目前来说应该是最便宜的方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指纹真能世界唯一么?

能唯一,仔细看看你周围人的指纹就能发现,完全没有相同的,相似的都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老式防盗门是有成品指纹锁的,我买了个装到地下室的木门上了,因为感觉指纹锁安全性不行,没装到家门( ...

确实,这样改装后就失去了反锁功能,但是我觉得我门外的锁芯是叶片空转锁芯,足够安全了。

网友:
这种老式防盗门是有成品指纹锁的,好几种开锁方式,我买了个装到地下室的铁门上了

网友:
门 就是要安全性 再就是这种方便性

网友:
其实可以换个门锁就好了。靠拉绳带动锁舌会有几率卡死。

网友:
看起来不太可靠的样子。有没有一种改防盗门锁的

网友:
安个洗衣机排水阀不就行啦

网友:
天地锁没打开,这样根本起不到防盗作用!

网友:
普通的指纹锁也可以装上,就是铁门要动大手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