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点焊机控制板的选择

楼主(2022-10-12):
请问各位大佬,变压器点焊机的控制板哪一种好,下面的有显示的和没显示的,哪种好。

网友:
数字的好一点,不常用的话,哪个便宜买哪个

网友A:
我有两种,一种是第一个图的,用起来很方便,但是每次焊一次,还有一种板子是点一下就连续两次的,也是屏幕显示的,那种比较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两种,一种是第一个图的,用起来很方便,但是每次焊一次,还有一种板子是点一下就连续两次的,也是屏幕 ...

那个是第二个版本,他家有四种版本。就不知道个好点,有显示的可能准确一点吧

网友B:
问一下   这种选择100A的   能带多大的变压器    能不能带米亚基NT-5A  3KW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   这种选择100A的   能带多大的变压器    能不能带米亚基NT-5A  3KW的?

我的卖家说4000W的,都是用100A的,我自己用着也没事。我最后买了液晶屏的那一款。

网友(2023-02-13):
我用的是第二个

网友C:
听说双脉冲的好,第一次脉冲定型镍片,第二次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听说双脉冲的好,第一次脉冲定型镍片,第二次焊接

已经买了数码管显示的那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