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又拆一个风王12V充气泵

楼主(2022-10-12):
为什么要说又呢,因为这是拆的第2个了。上一个是我车上的,链接:https://www.mydigit.cn/thread-340812-1-1.html
这个是媳妇儿车上的,购入时间比我的大概晚5年。这些年用的次数更少,跟全新没啥区别。

话说这几天气温骤降,从盛夏到严冬,我自己的车胎压下降了不少,补了气,就寻思也给媳妇儿的车补下。
结果看到右前轮的新伤,轮毂、轮胎、胎压探头都蹭到了且伤痕很深,估计是蹭到马路牙子了。
胎扁,单位侧方停车多且路牙子高,常有的事,估计媳妇儿自己都没感觉。

言归正传,充气泵开拆。

▼轮毂、轮胎、胎压探头挂彩合影照

▼充气泵正面,外形上比我之前拆的那个大,也更规整。
功能上多了照明灯/警示灯。上排开关是气泵开关,下排是照明/警示灯开关。
参数上只有250PSI,比我的300PSI缩水了不少(如果都无虚标的话),不过小车用足够了。

▼前端,上部是照明/警示灯,红色灯罩可以拿下(照明时),盖上就可以红灯常亮/闪动。
下部是一个收纳仓,可以把气管和连接线全部收进去,但收一次很费力,也很拥挤,拿出来也很费力,不如就这么散放。

▼灯罩正反面,做工很不错。

▼取下灯罩的样子,里面是一个12V的钨丝灯泡。

▼顶部,气压表字面盘印刷的更精致了,但是精度不及我之前那个,比车上的胎压计高0.2个压。虚高。

▼提手下方的警示贴

▼底部,两条厚厚的泡棉用来放在地面时增加摩擦力和减震。

▼电吹风加热后,无损撕开警示贴、2条泡棉,取下红色灯罩,就可以看到全部的5颗螺丝了,拧开螺丝就打开了,无卡扣。
跟上次的比内部线路复杂了一些,主要是多了照明/警示灯,然后气泵电机多了散热风扇。

▼电机用了压片固定,初一看尺寸跟之前应该是一样甚至更大一些的。

▼电机的印字,含义未知

▼电刷特写,好像没看到内置扇叶(改外置了),上一个有内置扇叶(无外置)

▼气缸活塞特写,活塞应该是黑色的塑料,上一个连杆底部是全包的,拍不到活塞

▼连杆特写,刻印跟上次比简化了,没有风王的标识了,也许是换了厂家,甚至贴牌代工也有可能。

▼照明灯/警示灯特写,PCB板我猜是提供警示灯闪烁信号用的

▼灯头正面

▼开关这里都是用的插接件

▼插头,跟上次一样的,就没进一步拆了。线比之前一个粗了,补气四个轮胎毫无发热。

▼气嘴,非常新

以上,全文完,谢谢观看!

网友:
打小车胎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
电池的功率不大

网友:
看样子质量不错

网友A:
塑料大齿轮,不过应该比活塞密封圈寿命长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B:
胎压打到多少合适?我是整到2.6bar,应该是bar这个单位。

网友:
偶尔打个气还是不错的

网友C:
看起来体积还能更小一点

网友D:
做工一般,能用几年,还不如40块的打气筒好用

网友E:
里面看起来黄橙橙的,像铜。。。

网友:
看着还不错,偶尔补气很方便

网友:
等活塞和塑料齿轮磨损后,正好拆高速碳刷电机,配砂轮联轴器DIY小电磨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塑料大齿轮,不过应该比活塞密封圈寿命长

是的,往往这个齿轮不是最先坏的。
另外这个齿轮用塑料的好像有讲究,关键时刻牺牲齿轮保护电机和气缸活塞连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胎压打到多少合适?我是整到2.6bar,应该是bar这个单位。

一般门柱、油箱盖那里有胎压,可以参考。每个车都不同。
一般洗车店喜欢打到2.5Bar。
我个人喜欢2.2-2.3的样子(两台车一台要求2.1,一台要求2.2),主要是低一点舒适一点。
高一点也无所谓,滚阻会小一点油耗会低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工一般,能用几年,还不如40块的打气筒好用

所谓萝卜青菜,各有所爱,这个做工我觉得还算可以的,也已经是大厂货了。
这个已经用了6年,当然每年用到的次数屈指可数。
我自己的那个已经用了11.5年,每年用到的次数比这个大概多一倍,因为开得多需要补气的时候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体积还能更小一点

最小的可以到巴掌小,小米出的两代都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里面看起来黄橙橙的,像铜。。。

我自己的那个应该是铜,2011年买的当时还不便宜。
这个就不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