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请教大家辩别一下就个是不是苹果原厂蓝牙耳机

楼主(2022-10-12):
又捡到一个耳机,开始以为是华强北,结果拆开发现很有料,请教大家这个是不是原厂苹果耳机,测了一下有4.2v电压,不知道如何连接手机,还有一个问题,这个可以用华强北的充电盒充电吗?
1629920

网友A:
这种做工一眼假啊,烂水果怎么烂也不至于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做工一眼假啊,烂水果怎么烂也不至于这样的。

哈哈哈,没用过苹果蓝牙耳机,所以请教大家!

网友:
不像原厂:)

楼主:
好的!谢谢回复!~

网友:
不是原厂的

网友B:
看到那两根红黑喇叭线就假货无疑了,真货不会用这个线的,都是排线,看下面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那两根红黑喇叭线就假货无疑了,真货不会用这个线的,都是排线,看下面的图

哈!~原来也是假货!~不过用料很足!~谢谢分享

网友:
看做工用料应该是三四线牌子货,不是大品牌的,确定不是原厂苹果的。

楼主:
好的!~谢谢解答!~

网友C:
这做工也不错了,电池就花了大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做工也不错了,电池就花了大成本。

我也是看到电池这样才以为是原厂!~

网友D:
不是原厂做工也不错。

网友E:
没用耳机,所以和楼主一样不认识了。。耳机太伤听力了,,不建议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原厂做工也不错。

还没研究好怎样连接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用耳机,所以和楼主一样不认识了。。耳机太伤听力了,,不建议用。。 ...

跑步听下音乐不错的!~

网友:
可以肯定不是原厂的。

但属于做工比较好的一类华强北出品。

网友:
看做工像是高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