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 改成可调充电问题求助

楼主(2022-10-12):
最近没事儿,改了个atx电源0-30V  0-10A 可调,昨天用它给12v20ah的电瓶充电,电流我空载调到2A.但是充上电后,电压一直在3A左右,还老在0.3A左右的一个范围跳到,请问大家这是什么原因?不是电流应该小于或者等于我空载设置的电流吗?我这个怎么高了1A多,还老小范围跳动!正常吗?如何解决呢!谢了!!!!

网友:
来看高手解答

网友A:
“空载时调到2A”?怎么做到的?不是短路调流到2A或加载调流到2A吗?如果加载调的,是与电瓶内阻不匹配;如果短路调的,有可能反馈回路有问题,电压升高会影响电流变化。电流在0.3A跳变也说明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空载时调到2A”?怎么做到的?不是短路调流到2A或加载调流到2A吗?如果加载调的,是与电瓶内阻不匹配;如 ...

很有道理,紫薯布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载时调到2A”?怎么做到的?不是短路调流到2A或加载调流到2A吗?如果加载调的,是与电瓶内阻不匹配;如 ...

是短路调的电流,请问调2A,充电时2.5A左右正常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短路调的电流,请问调2A,充电时2.5A左右正常吗?谢谢!

不正常。短路时调到2A,充电时正常是不会超出2A。在某电压下先短路调流到XA,再加电阻到XA,观察电压有无变化,反馈电路不好时,会出现在一定电压下达到某电流值时电压会偏高现象。

网友:
好像电流反馈回路不稳定,在芯片3脚15脚之间加RC补偿,有补偿部分就调整一下参数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