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12v无刷打气泵

楼主(2022-10-12):
有没有大佬做一个12v无刷打气泵啊。。。 现在有一个气泵 但是想要无刷的

网友A:
小黄鱼看到有无刷的隔膜泵,不知道压力够不够你用。

网友B:
这是在卖?还是研究拆解?

网友C:
气泵坏的从来都不是电机,没必要用无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气泵坏的从来都不是电机,没必要用无刷

好的 省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在卖?还是研究拆解?

我看有人diy的 但是基本没有无刷的 有一个要5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黄鱼看到有无刷的隔膜泵,不知道压力够不够你用。

不会搞。。。 想买成品

网友:
无刷的电机是耐用了,但是控制板又是个问题,寿命堪忧。

网友D:
这两天正在查气泵资料对比,车上备用气泵还有洗车机。有没有推荐一下。实惠的,性价比高的?

网友:
有刷的碳刷没磨损完,气泵皮碗坏了

网友E:
其实没必要,只充汽车,随便一个几十元的就好,如果真想好的,并还想干点其它的事,也没必要找DIY的,铁成有一款,20V纯直流不带气罐的较不错,小巧,我买的是交直流带罐的,使用感受也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两天正在查气泵资料对比,车上备用气泵还有洗车机。有没有推荐一下。实惠的,性价比高的? ...

洗车机 无刷的boodain k1 300以内无敌
气泵100的70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没必要,只充汽车,随便一个几十元的就好,如果真想好的,并还想干点其它的事,也没必要找DIY的,铁成 ...

铁成的好像都是220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铁成的好像都是220的啊。。

有一款交直流无刷的,用的牧田款20V电池,里面内置有一个24V开关电源,分无罐版本和有罐版本,也有只能用电池的。实际功率能达到四百多W,一般用用够了。
刚看了下好像只有交直流版本的了,其它下架了。

网友:
又不一直工作,没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