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双鹿BCD-182D机械冰箱PTC启动器过载保护器ZHB40-135P

楼主(2022-10-12):
隔壁一台冰箱说是突然不制冷了,让我帮忙看看,免费劳动力用起来。二三线牌子,便宜货,说是小问题修修,大问题报废。插电确实不制冷,压缩机没动静。

怀疑PTC启动器坏,打开后盖板,拆下保护壳,看到白色得启动器,后来才知道是启动器过载保护器二合一

插拔式,方便取下,断开碍事得黄色地线就能拔下

三个圆孔是连到压缩机上的,对应线圈的三个端子

记录线序,白色是温控线

拆下来的保护器,量PTC是好的,但是过载保护器有问题

暴力拆开,果然过载保护器烧黑了

像是一个小型加热线圈,陶瓷底盘,加热后双金属片顶中间的陶瓷棒断开触点,简单粗暴

触点已经烧黑,

拆下PTC圆饼,没碎,阻值正常,留着备用

下单9.8包邮买了同款备件,换上依旧不工作,压缩机打嗝,线圈阻值正常,应该是轴承坏拉缸了,报废处理。
拆下温控和照明灯组件,剩下送给楼下保洁卖废品了,一次失败的维修。好在认清了机械冰箱的结构,不亏。

网友A:
这个不亏。才投入10块就把问题看清楚了。值了。要是叫个家电维修,上门费就得30起步。

网友:
易损件,网上大把,坏了自己换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亏。才投入10块就把问题看清楚了。值了。要是叫个家电维修,上门费就得30起步。 ...

这边上门费50¥哈哈

网友B:
冰箱主电路还没修过,就换过前面板按键和捅泄水管

网友:
冰箱不会修,好像也不容易坏。

网友C:
这是压缩机先坏了,才把保护器烧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压缩机先坏了,才把保护器烧坏的?

我觉得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冰箱主电路还没修过,就换过前面板按键和捅泄水管

以前我也是捅捅就行,这次遇到压缩机故障了,放弃,直接报废换新。

网友:
这保护器是内部发热的,以前那种都是贴在外壳的……

网友:
也出保护器,是电池那家吧

网友D:
我的一台老式冰箱,出门前好好的,几天没管它,结果嗝屁了,工作断断续续,懒得弄,现在当仓库。也准备让收破烂的收走算了。

网友:
这么巧,还能看到我们单位的启动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一台老式冰箱,出门前好好的,几天没管它,结果嗝屁了,工作断断续续,懒得弄,现在当仓库。也准备让收 ...

太占地方了哈哈哈

网友E:
冰箱不容易坏,坏了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冰箱不容易坏,坏了不好修

不容易坏,不容易修

网友:
压缩机阻值正常  压缩机用塑料锤 捶打一会儿 看看能不能复位

网友:
上周家里西门中间那格发现有积水
拆下真空格发现后面出水孔结冰堵了,处理掉冰块断电两个小时回来看冰没了,倒了一杯水下去听到流水声通畅
重新上电目前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边上门费50¥哈哈

所以是花小钱 省大钱了。哈哈哈

网友:
是值得学习维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