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速龙x2 350能升级到什么型号?

楼主(2022-10-12):
老联想一体机速龙x2 350,FM2接口的非零售型号,65瓦,不知道能升级65瓦的什么型号?

网友:
留个机箱  别的都升级吧

网友A:
A10 6700      四核  3.7G    65W

网友:
好个非零售型号,以前都没听过还有X2 3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A10 6700      四核  3.7G    65W

谢谢,品牌机bios支持这个的概率高吗?我找的比较保守,x4 750

网友:
龙的型号真难记。

网友:
别折腾了,意义不大

网友:
楼主连张图都没有?FM2接口的A55主板?
应该是类似这种型号的主板吧?https://www.asus.com.cn/support/CPU/1/43/2/4/
关键要看联想BIOS是否支持

网友:
AMD Athlon X2 340 Dual Core

网友:
升级意义不大,还是整体上级吧!

网友B:
不要求性能我觉得四代I3 或E3 1220V3 +B85+4G*2集显或稍好点显卡100+100+60+100显卡价格150左右180-240GSSD总体600大洋,非常不错。

楼主:
老婆单位的机器,最近不定期黑屏重启。不指望换机或者报销升级费用,文职要求不高,打算加条内存,换个cpu。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婆单位的机器,最近不定期黑屏重启。不指望换机或者报销升级费用,文职要求不高,打算加条内存,换个cpu ...

不定期黑屏重启着重检查主板和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定期黑屏重启着重检查主板和电源

公家电脑,不方便大折腾,抽个半天先换个20元的x4 750试试,没解决的话可能不会再研究了,也吃不了多大亏。成功了的话最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求性能我觉得四代I3 或E3 1220V3 +B85+4G*2集显或稍好点显卡100+100+60+100显卡价格150左右180-240GSSD ...

家里和老家qkyn、3770、qde8、4770s、4130,12~16G内存,清一色核显小主机。

网友:
我辛辛苦苦当搬运工,居然有人看不惯,楼主这样轻轻松松赚钱却没有人说。

网友:
我这x2 240 羡慕死了

楼主:
最后买的是A8-6500B,性能应该介于i3-3250和i3-4130之间。加了条2G内存,共6G。

一体机型号是启天A8150-N0000,配了R5-A220集成显卡,不知道与核显比怎么样,不过至少有1G的专用显存。

楼主:
A8-6500B功耗真大,不管是单fpu还是CPU+缓存+fpu+内存压力测试都有85~88瓦,比标称热设计功耗65瓦大不少。英特尔的单fpu要比CPU+缓存+fpu+内存压力测试高十瓦多,但一般也没超过热设计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