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SONY CMT-DH30 迷你家庭影院维修

楼主(2022-10-12):
近日接收了一台SONY CMT-DH30 迷你家庭影院,主要是开机点亮后还没有加载完成就自动关机,仅指示灯闪。拆修分析电源部分7812输出滤波电解电容短路,但更换后故障依旧。断开功放板后故障依旧,目前判定是主板有问题,由于无线路图,无法继续了。请高手来指点指点。

网友A:
可能是开关电源有问题。断开负载测电压正常不。

网友B:
看板子,这个电源的主电源应该是多路输出的,另外,还有一个辅助电源,逐一检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开关电源有问题。断开负载测电压正常不。

断开测试正常的,辅助电源4V左右,启动时测量电压也是正常的,屏能亮,只是不能加载完成。后面就跳成指示灯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板子,这个电源的主电源应该是多路输出的,另外,还有一个辅助电源,逐一检查吧。 ...

辅助电源4V左右,启动时测量电压也是正常的,屏能亮,只是不能加载完成。后面就跳成指示灯闪。逐步断开后级排除,功放板与功放电源是没有问题的,估计还要重点查12V的负载。

网友C:
sony就败在电容上,电源部分电容是重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sony就败在电容上,电源部分电容是重点

谢谢提醒。而且用的料不是什么通用料。

楼主:
还有辅助电源3.9V左右,是不是不太对?其他品牌正常都是5V的。

楼主:
强行短接POWER与辅助电源结果好了,是不是法拉电容3.3V的给充上电就好了?

网友:
索尼音响,板子做工真不错

网友:
7812后面有几个分路,一路一路断开测量,断到那路不短路了,就是这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