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怎样才能将苹果接口改成type-c

楼主(2022-10-12):
手机底座上的苹果接口想换成typec
现在把原装的苹果接口拆下来了,按原来的1和5脚分别负极和正极接入无输出,不知道要怎么连才能有输出电压。

网友:
苹果的闪电接口和type c接口个触点定义差别较大,直接用的话难度有点大啊

网友:
没有损坏的闪电接口,type c接口反倒容易损坏

网友:
有个苹果手机背夹电池,想改也是没输出。

网友(2024-04-09):
不可以直接从C口接过去,需要中间用闪电接口转接一下。4针C口到闪电插头再到手机尾插。等于是把一根数据线缩小内置到手机里面。
一般手机里面是没用空间的,要找地方,飞线,工程量巨大。
或者换一个短一点的电池就留出很大空间,直接把闪电头放里面都够地方了。

网友:
充电口有各种协议的,改了的话,大概率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