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 戴尔 DELL 14 3467

楼主(2022-10-12):
之前发贴有人说图里的电脑太老了,最近它坏了,单位又拿开一个旧的,内存有点小,拆了看看内存型号及插槽准备升级一下内存

这个机器需要先拆键盘

键盘靠近屏幕那个边均匀分布几个小点,从一头开始,按进去一个把键盘翘起来,把手伸进去一点使点劲键盘就下来了,不要担心有胶有螺丝,什么都没有,里面有个卡扣

就是这个小柱子卡着键盘,稍微用点力就下来了
键盘下面有3颗螺丝,是小螺丝,然后就可以翻过来拆后面的螺丝了,螺丝种类不多,四周是长螺丝,假光驱下面有3个螺丝是特别短的,,剩下的都是小螺丝,图拍少了,等新买的内存条到了安装的时候再多拍点图

网友:
DDR4的电脑还可以的,不老

我的DDR2的、DDR3的在用,也还可以。我的MMX WIN98的电脑真的老了,还在跑暴力摩托,

网友A:
这机子还算老吗,我手里还有别人送我的联想B450,而且还有比B450更老的森克派德也就是IBM笔记本电脑。

网友B:
散热管很有型,,,,,,,

网友C:
现在什么都集成都不好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子还算老吗,我手里还有别人送我的联想B450,而且还有比B450更老的森克派德也就是IBM笔记本电脑。 ...

这个机器不老,只是以前同事用过的,之前那个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散热管很有型,,,,,,,

没注意,确实挺有型的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什么都集成都不好改了

这机器不拆D壳,想换内存和硬盘都换不了,不过倒是挺好拆的,比我之前的惠普好拆多了

网友:
这主板有纽扣电池,有些主板没有。是靠供电电池给BIOS供电的吗
可以上固态盘了。

网友D:
老不老没关系,主要是运行起来慢,不舒服。当个播放器用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E:
DDR4的笔记本不老,估计很多人还在用DDR3的笔记本,奇怪的是这台机,居然还在用传统的机械硬盘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老不老没关系,主要是运行起来慢,不舒服。当个播放器用用还是可以的。

换个固态硬盘,就会感觉会飞起来一样,效果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E:
DDR4的笔记本不老,估计很多人还在用DDR3的笔记本,奇怪的是这台机,居然还在用传统的机械硬盘 ...

我之前还用DDR2 有一段时间薄一点的本用机械,还有一段时间混用,现在肯定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个固态硬盘,就会感觉会飞起来一样,效果明显

那就肯定不可能给换了

网友:
看风扇的状态,这台电脑也不常用。

网友:
换个固态 速度飞起

网友:
DDR4的电脑还老啊,整理整理还能再战十年

网友:
升级一下很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DDR4的笔记本不老,估计很多人还在用DDR3的笔记本,奇怪的是这台机,居然还在用传统的机械硬盘 ...

高中低配置不同,价位不同,用机械硬盘的可能是低配吧

网友:
从前面拆有点难倒小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