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5号电池占位筒最简单DIY,要申请专利了

楼主(2022-10-12):
原来剃须刀的电池不好用了,刚好小米电动牙刷坏了,拆得一个14500,但是还少一个5号电池占位筒,脑袋一拍不就出来了

明白人一眼看明白了,就是找个旧电池,搞个透明胶贴一层,然后锡纸贴一层,OK。

楼主:
还有更简单的吗?还有电压高了,转速有点高怎么搞?

网友:
旧电池有腐蚀漏夜的风险,还妄想专利?

网友A:
绝不能走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绝不能走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高屋建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绝不能走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我们要走先污染后不管的特色道路。

网友:
我20年前就这么搞了,不过用的是树枝木棍..

网友:
一边说着不走老路,一边和别人接轨,选择性的失明

网友:
我都是焊锡丝直接拧,好用。

网友:
拿个木头,两头连一下线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绝不能走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事后孔明

网友:
卷个纸筒再用锡纸也比用旧电池靠谱!

网友:
淘宝上买了几个,2元一个买贵了,应该5毛左右才合理

网友:
废旧沐浴露喷瓶,烙铁热切活塞泵,得到1根弹簧,稍微拉长加热缩管,也可以当占位器。要求大电流启动设备,弹簧固定铜线芯减小导通内阻。

网友:
电压会不会高点

网友:
我用0V的倍量镍氢,正负极焊线。

网友:
上面各位的办法,都领教了,都是人才。旧电池、木棒、纸筒、弹簧、塑料管,再加贴锡纸、导线,有什么用什么,能解决问题就行。不过要注意绝缘,有些场所占位筒的外壳也要绝缘的。

网友:
网上不是有那种转换壳的,后面稍微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