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飞利浦触控调光台灯的触控芯片啥型号

楼主(2022-10-12):
家里的一款飞利浦触控台灯不亮了,怀疑是触控芯片故障,但是芯片没有印字,想替换一下不知道啥型号,有认识的朋友吗?恳请给介绍一下。

网友:
在淘宝上用SOP8加触摸作为关键词搜,然后一个个找规格书去对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找找对比一下!

网友:
不行就改下线路可以上ttp223也行。

楼主(2022-11-29):
谢谢楼上朋友!后来想想,这个应该是单片机,没办法换成了单键微动开关,没有调光功能了,还能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