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如何区分爱普生004墨水真假?

楼主(2022-10-12):
网上004的墨水满天飞,很多都说是拆机的,买了一支墨色,发现打印效果差别不大,但包装上有些不同。主要是对比激光微雕的那个位置,一个在瓶底,一个在注墨头的一侧。

外包装看左边是后买的,右边是原机带的

下图瓶底有P16字样的是原机自带的墨水,应该不是假的,标有P54是后来买的,可以看出微雕稍有差别,但真的差别不大。

瓶口上的区别就更小了91是原装蓝色的,104是后买的,如果没有对比,几乎一模一样。

这种细微的差别也可能是批次不同导致的,究竟怎样区别真假呢?不要说按价格,假的也可能卖高价,真的也可能有便宜的。

网友:
真假难辨啊。

网友:
看字体的话右边那瓶比较像真的

网友:
男左女右,买定离手。

网友:
打印材料上,滴水,看晕染

网友:
其实真假都是一样用。而且看瓶口,你这两个全是假的。
真货的瓶口形状不一样,一种颜色一种瓶口造型,只能插对应的颜色,其他颜色的口子根本怼不进去。

网友:
看不出来区别,能用不堵喷头就行

网友:
质保期内在维修站或者官网买,过了质保期买国产墨水就行,一瓶原装墨水的价格顶一套国产墨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