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老车年审过不了是报废还是高价换动力?

楼主(2022-10-12):
老车年审过不了是报废还是高价换动力?车的价值是约1.2w,车年龄11岁,年审烧机油尾气过不了,现在给几条路走,1是直接报废,2换二手发动机,3换全新发动机,4大修发动机,但是网上了解了一下大修还不如换新发动机,但是目前为止4儿子店的全新发动机价钱与车价值相当,哎,烦死了,不知道如何处理好,数码的大神们都是精英中的精英,什么自己割包皮,割痔疮,电洛铁点痣之类的都是手到擒来,现在想聪明伶俐的大神们给点指导如何是好啊,谢谢

网友:
大神都是直接换车~

网友A:
租一个三元先换上,审完了再好好盘算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租一个三元先换上,审完了再好好盘算一下

这个靠谱

网友:
什么车11年就烧机油啦?跑了多少公里?我的足足10年多了,马上19万了,上个月刚年审过。

网友:
换车机会这么好,现在10万+的家用车好多哟

网友:
想长期用 换新发动机。但是不在4s换,在修理厂换。能省很大一笔。不想长期用,换个拆车的二手发动机也行。但是换完年检过了早点卖。因为二手发动机不确定性太大。

网友:
建议直接找黄牛

网友:
有一种职业叫(代办)

网友:
换新发动机,现在年审一年一次了,理论上可以开到不能开为止

网友:
  首席 确定现在发动机状态  不行了  直接淘宝买个二手 老发动机很多进口货

  如果很好  那就排气上动手脚

网友:
找个黄牛  没发动机都能搞得吧

网友:
我觉得把车卖掉换车比较好。添点钱换个车龄短点的车。这年限的车了,橡胶件老化了,漏油异响容易出问题。

网友:
最简单的,找代办的掏钱解决

网友:
你的问题不在发动机,要三元上,烧机油3000公里少1L没啥事,换个三元过检就好,或拆下洗洗三元看能不能好

网友:
烧机油的发动机,如果不是用换气门油封的办法可以修好的,直接卖了省事,换个电车

网友:
要不改成电车?油改电

网友:
什么车烧机油挺严重呀?

网友:
找黄牛呗
讲道理现在年审还是国2的标准,烧机油只要没到冒蓝烟,油封渗油这种缓慢烧的多数都能过,过不了多半都是前氧后氧之类的有毛病

网友:
什么都不用...找黄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