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I5-5257U集显的3D性能还不如I7三代的。

楼主(2022-10-12):
运行一个3D的小游戏,5代I5只有30多帧,3代I7有50多帧,这是正常的吗?

网友:
结尾带U的CPU是超低压的,主打的是低功耗长续航,不太讲究性能,所以集成显卡也不会太好。

网友:
轻薄本吧,性能都很一般

网友:
开头几句话,剩下全靠猜,我只能回复你:不正常,如何解决:猜一猜

网友:
低压GPU,性能跑2K都吃力。

网友A:
带U的是低压cpu,性能都很弱的,比如i7 7500u勉强能赶上i5 4590

网友B:
  集显 性能差点一逼

三代四代 之后的挤牙膏 十一带之后有改进

网友:
不正常,5代U的集显提升还是可以的。

网友:
估计是内存没有组双通道导致的

网友:
带U的是低压cpu,性能都很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U的是低压cpu,性能都很弱的,比如i7 7500u勉强能赶上i5 4590

8代开始打了点鸡血,性能提升相对较大,集显也勉强可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集显 性能差点一逼

三代四代 之后的挤牙膏 十一带之后有改进

8代勉强可以一战了。

网友:
我也是这个u,用在做主力工作电脑,没有打游戏的需求,好处是不装风扇,完全没有噪声。

打游戏可以打孤岛危机之类的,感觉已经很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