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筐问题

楼主(2022-10-12):
儿子骑车去上学,总觉的书包没地放,背着属实有点不方便,在网上看了看在后轱辘上边可以装个货架,再背个筐,各位大神有何高见

网友:
我之前也改过山地车的车筐,最后我是选择安装在车头,虽然放车头会对骑行造成一定的困扰,特别是放重的东西,打方向会晃。
但我是这么考虑的:
1安全,东西放车头在自己视线范围内,掉东西或者被人拿东西的几率比较低。放车后框容易被人拿走或者因为颠簸掉了,自己没发现。
2方便,放瓶水在车头,都不用下车就可以拿来喝了。
2美观,不碍事,改后尾侧框总感觉不对称,放左侧影响上车和推行的时候会胖脚,放右侧感觉不平衡,放中间要加装一个搭架,而且有了搭架后高度太高,影响上车。

网友:
有现成的后车架买啊。。。

网友:
有挂车把上的折叠式车篮。

网友A:
我买了自行车就装上了,平时放背包,工作日通勤,周末出去游玩
除了重点,我觉得挺方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自行车就装上了,平时放背包,工作日通勤,周末出去游玩
除了重点,我觉得挺方便
...

你这装的怎么上下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装的怎么上下车

翘腿啊  没多高

网友:
放书包还是装个后座放个大框。我家孩子书包挺沉,试了下还是后座状况适合。

网友C:
肯定装后衣架并在后衣架上装大筐啊,现在孩子书包都老沉了,除非你家孩子在学校上晚自习不用背死沉的大书包。或者直接装后衣架,用皮筯把书包勒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装后衣架并在后衣架上装大筐啊,现在孩子书包都老沉了,除非你家孩子在学校上晚自习不用背死沉的大书包 ...

现在上小学,孩子的车筐还行,初中就得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