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有没有500块以内小巧些的冷焊机?

楼主(2022-10-12):
偶尔需要做点手工,焊接些不锈钢薄片和钢丝,有没有小一些不占地方的型号。电商的大路货都又笨又沉,还需要拖气瓶,完全不适合家用啊。。
看视频有那种机车电池加逆变器原理的,有用过的仁兄给讲讲好用吗

网友A:
我也想买个冷焊机,原先买的沪工之星工250k的,小东西焊不好

网友:
听说无气二保焊不错,没实际用过

网友B:
真正的冷焊机,价格基本在4000以内。。。。之上,是激光焊机,更昂贵,好几万。

网友:
500块的冷焊机?楼主你少打一个0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买个冷焊机,原先买的沪工之星工250k的,小东西焊不好

你这是氩弧焊机,不是楼主说的冷焊机,不同的玩意。

网友:
貌似有高压拉弧后低压大电流的冷焊机自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正的冷焊机,价格基本在4000以内。。。。之上,是激光焊机,更昂贵,好几万。 ...

有啥推荐的吗?

网友:
冷焊机是电容放电的,500以内还是买个二手氩弧焊吧

网友:
淘宝最低都2000多评价还不好,500闲鱼估计都找不到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氩弧焊机,不是楼主说的冷焊机,不同的玩意。

普通直流焊机,连氩弧焊都不是

网友:
虽然说网上普遍都要几千块,但看拆机图也简单啊,有没有人介绍一下详细原理,自己搞一台!

网友:
冷焊机这货就是大功率的点焊机吧

网友:
500?尸体都买不到  还有 根本就没有不用氩气保护的冷焊机!

网友:
价格太低了

网友:
点焊机dx10满足你的

网友:
这玩意不就是氩弧焊机吗?冷焊我看图片是焊点是白色的,这个氩弧焊手工好的话也不是不可能。再说了,焊接的时候都材料都熔化了,没有保护气体肯定氧化。这个冷焊机估计也要氩气保护的,那种不需要CO2的CO2焊机,焊丝本身就带药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买个冷焊机,原先买的沪工之星工250k的,小东西焊不好

氩弧焊1.0以下的薄板就很难焊了

网友:
有大神给上个冷焊机原理图也行,不行咱自己造一个

网友:
论坛里有大佬自制,也想着弄个来焊铝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