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推荐锂电角磨机

楼主(2022-10-12):
近期想入手一把锂电角磨机,求推荐!!!!!

网友:
不差钱的话选博世。

网友A:
不说价格别人怎么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说价格别人怎么推荐?

对头,不光是价格,还有使用率,主要用途等等

网友:
大有2903吧,裸机才200多

网友:
家用玩,可以买个博世小钢侠

网友:
从50元到5000元的都有,你让我怎么推荐

网友:
米沃奇扁头调速一步到位

网友:
大有2903,还是不错的

网友:
ku800或者wu808力道很足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要想好使又耐用就选贵的。

网友B:
锂电角磨机还是比较危险的 还是用220V的吧

网友:
国产80块,单机,不含电池,可以选择大艺脚或牧田脚,用几年不是问题,被偷也不可惜,大几百、几千的的丢了心疼很久。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锂电角磨机还是比较危险的 还是用220V的吧

你是不是搞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锂电角磨机还是比较危险的 还是用220V的吧

锂电的安全性更好,防卡死,软启动,防误操作应该都是标配吧